[其它产品/技术]
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

楼主:
在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可我不知道问什么,这个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2023-10-23):
电容退耦原理
   大电容的电容通常具有较大的等效电感,因而其自谐振频率较小,所以比较适合用于滤除低频干扰噪声;小电容的电容通常等效电感也较小,因此自谐振频率较大,所以适合用于滤除高频干扰噪声。推导过程如下:
   电容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容,一个电感,一个电阻的串联:

实际阻抗为:

谐振频率为:

当频率大于f0时,实际电容呈现出容性阻抗,当频率小于f0时,实际电容呈现出感性阻抗。

  采用电容退耦是解决噪声问题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对提高瞬态电流的响应速度,降低电源分配系统的阻抗都非常有效。

  对于电容退耦,很多资料中都有涉及,但是阐述的角度不同。有些是从局部电荷存储(即 储能)的角度来说明,有些是从电源分配系统的阻抗的角度来说明。其实,这两种提法,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而已。

  去耦电容在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的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每10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网友B:
退耦电容通过空间隔离的方式,将电容的两极板分开一定距离

网友C:
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利用其对高频信号具有较低阻抗,对低频信号具有较高阻抗的特性,滤除电路中的交流成分,从而使电源中的直流成分更加稳定,使电路工作更加稳定。

网友D:
合适的退耦电容尺寸、安装位置也是关键,不同电路有不同的选择策略。

网友E:
在某些高频噪声中,退耦电容会呈现很大的阻抗,降低传输到电源的能量。从而降低噪声影响。

网友F:
主要作用是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

网友G:
退耦电路能够有效的消除电路网络之间的寄生耦合。

网友H:
退耦电容把电源中注入到敏感电路的噪声电荷快速导走,保证系统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I:
要合理选择退耦电容容量,过大或过小的电容可能达不到最佳效果。

网友J:
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将电容器连接到电源和地之间,以存储电荷并在需要时释放电荷来工作的。当电路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电容器会吸收或释放能量,从而保持稳定的电压。

网友K:
退耦电容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利用电容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来滤除电路中的交流成分,使电源中的直流成分更加稳定,从而使电路工作更加稳定。

网友L:
退耦电容可以通过储存和释放电能的方式来吸收和减小电流的冲击,从而防止这种冲击对电路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网友M:
退耦电容可以减小电路中的高频噪声信号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网友N:
退耦电容可以减小电路中电源电压的波动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网友O:
退耦电容在工作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充放电,实现对电源噪声的滤除。当高频交流信号通过退耦电容时,电容器对交流信号产生阻抗,使其难以通过;而直流信号通过电容器时,由于电容器的电抗较小,直流信号可以顺利通过

网友P:
退耦电容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可以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网友Q:
当电源噪声发生时,电容会储能并迅速向电源系统放电,起到稳定电压的效果,从而降低噪声对电源的影响。

网友R:
退耦电容的取值通常为47~200μF,退耦压差越大时,电容的取值应越大。

网友S:
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

网友:
退耦电容对于消除噪声、提高瞬态电流响应速度和降低电源分配系统的阻抗都非常有效。

网友T(2023-11-25):
拿不准的时候就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