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源调试问题

楼主(2023-10-21):
(图片)

网友A:
问题1,你的输出滤波器没有电抗,如果你用磁环测试电流没有问题,那我怀疑你的负载比较轻
问题2   至于震荡,应该是变压器寄生参数,漏感和C1电容的

           建议你拿电流钳测试原边的波形,看看直接的波形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图2波形没有问题,LC组成串联谐振,频率高于你的输出频率,可以调整频率或LC参数;或加大C到可以忽略交流参数,组成半桥电路

网友C:
我知道同负载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