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O模拟I2C

楼主(2023-10-21):
PIC的MCC配置的I2C,根本没法用,不知道是我不会用还是这个软件生成的有问题,生成的库函数也没说明,根据意思使用,结果怎么弄都不对。。。跑不起来。
换成IO模拟一次搞定
先配置为输出

再设置IO口特性,根据选择起个名字,方便后面使用

完善IO操作的映射关系

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OLED的操作函数了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 "oled/oled.h"
#include "oled/oledpic.h"
/*
    Main application
*/

int main(void)
{
    float numberfu=12.5;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OLED_Init();
    OLED_Allfill();
    OLED_Clear();
    OLED_ShowPic(90,0,122,4,BMP1);
    OLED_ShowHzbig(0,0,0);
        OLED_ShowStr(33,0,"Hello",16);
        HAL_Delay(1000);
        OLED_Clear();

        OLED_ShowFloat(50,0,numberfu,3,16);
        OLED_ShowHanzi(50,2,0);
        OLED_ShowHanzi(34,2,1);
            for(uint32_t number=500;number<600;number++)
        {
                OLED_ShowNum(80,2,number,4,16);
                HAL_Delay(10);
        }
        OLED_ShowChar(4,0,'H',16);
        OLED_ShowChar(4,2,'M',16);
        HAL_Delay(2100);
    while(1)
    {
    }
}
下载测试,一次点亮。
谁知道那个MCC配置的如何用啊,看了好多贴,都说不能用。。。

楼主:
厂家也不赶紧看看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
厂家参靠一下其他厂家的代码怎么写吧,哎,受不了。

网友A:
我从来不用硬件的IIC,SPI,不管什么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用硬件的IIC,SPI,不管什么MCU

硬件SPI的速度提升巨大啊

网友C:
模拟的比较好移植

网友D:
模拟的速度上不去啊

网友E(2023-11-20):
这个方便移植

网友F:
硬件速度快,软件方便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