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同样的延时,正负脉冲宽度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3-10-21):
如图,89S51单片机。使用同样的延时,得到的正负脉冲宽度为什么明显不一样。软件仿真和真实硬件测试都一样。请教大家了。

楼主:
问题解决,for语句后加一行i=0;即可。

网友A(点评):
能讲讲为什么要加个0吗?

网友B:
差距应该几乎看不出来的,有些不正常

网友A:
你把while(1) 前面的LED = 1;改为:LED=0; 试试,

网友A(点评):
还有就是,你如果想要同样的宽度为什么写两个同样 的代码,不合并呢?合并应该是一样宽的,while(1) 也是会占用几条命令周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for语句后加一行i=0;即可。

为什么这样就解决了呢?程序不是瞎凑出来的,是设计出来的!凑结果并不能保证程序是正确的。

网友D:
你这软件不是已经包含有 i=0?  for(i=0;.......).
不过啰嗦点
改成:
while(1)
{
LED= ~LED;
for(i=0;i<6200;i++);
}

网友A:
差异的宽度就是,while(1) 占用了一个命令运算周期导致。

网友E:
用汇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