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基于硬件I2C的PIC18F16Q40驱动OLED示例

楼主(2023-10-21):
好几个朋友说不好用,我猜可能是没有开启全局中断

试了一下,不启用这个全局中断,却是是I2C不工作。

网友A:
真奈斯,本版块唯一的硬件I2C教程。

网友A:
完成了这一步,接下来可以升级为DMA版本的i2c了,通过DMA发送数据给i 2C

网友A:
期待有大佬讲讲PIC,如何用DMA来发送I2C

网友(2024-01-08):
试了不行啊。

网友B:
请问这是哪种类型的OLE屏呀

网友C:
低速模式可以这么做。

网友C:
高速模式要判断是否发送完成,不然连续发送数据会卡死。

网友D:
I2C还是软件模拟比较好

网友E:
建议I2C的操作还是软件模拟比较好一些。稳定

网友F:
硬件的I2C,如果稳定,很难。

网友G:
I2C的教程还是少一些。

网友H:
比IO模拟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