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3x的AVDD 引脚电源系统

楼主(2023-10-23):
电源管理系统由 LDO15 模块、电源检测模块(PVD)、上电/掉电复位模块(POR)组成。
对于 035D、037E、037F,AVDD 为芯片低压供电电源,供电范围 2.5~5.5V。在散热条件良好
的应用里,可直接连至芯片的 LDO5V 引脚。如考虑降低系统功耗而采用外部 DCDC 或电荷泵产生的
5V 电源,则将此引脚连至外部 5V 电源。
AVDD 内部给 LDO15 模块供电,LDO15 为内部所有数字电路、PLL 模块供电。
LDO15 上电后自动开启,无需软件配置,但 LDO15 输出电压可通过软件实现微调。
LDO15 的输出电压可通过设置寄存器 LDO15TRIM<2:0>来调节,具体寄存器所对应值见模拟寄
存器表说明。LDO15 在芯片出厂前已经过校正,一般情况下,用户不需要额外配置这些寄存器。如
需微调 LDO 的输出电压,需要读取原配置值,在此基础加上微调量对应的配置值填入寄存器。
POR 模块监测 LDO15 的电压,在 LDO15 电压低于 1.1V 时(例如上电之初,或者掉电之时),为
数字电路提供复位信号以避免数字电路工作产生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