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MC03x的 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3-10-25):
两路输入输出 rail-to-rail 运算放大器,内置反馈电阻 R2/R1,外部引脚需串联一个电阻 R0。反
馈电阻 R2:R1 的阻值可通过寄存器 RES_OPA<1:0>设置,以实现不同的放大倍数。具体寄存器所对
应值见模拟寄存器表说明。
最终的放大倍数为 R2/(R1+R0),其中 R0 是外部电阻的阻值。
运放的两个输入引脚之间需要跨接一个电容,大于等于 15pF。
对于 MOS 管电阻直接采样的应用,建议接>20kΩ 的外部电阻,以减小 MOS 管关断时,往芯片
引脚里流入的电流。
对于小电阻采样的应用,建议接 100Ω 的外部电阻。
放大器可通过设置 OPAOUT_EN 选择放大器中的输出信号通过 BUFFER 送至 P0.7 IO 口进行测量
和应用。因为有 BUFFER 存在,在运放正常工作模式下也可以选择送一路运放输出信号出来。
芯片上电的默认状态下,放大器模块是关闭的。放大器可通过设置 OPAPDN =’1’打开,开启放
大器之前,需要先开启 BGP 模块。
运放输入正负端内置钳位二极管,电机相线通过一匹配电阻后直接接入输入端,从而简化了
MOSFET 电流采样的外置电路。

网友A(2024-05-07):
芯片内置运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多少啊

网友B:
这两个运放的输出端是可以引出来的吗

网友C:
两个内置的反馈电阻可以进行灵活配置吗

网友D:
轨至轨放大器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存在死区的吧

网友E:
这两路轨至轨的运算放大器可以从硬件上实现级联吗

网友F:
所有轨至轨运算放大器的供电必须都是要双端电源的吗

网友G:
轨至轨的话意味着可以达到MCU的供电电压。

网友H:
再电机控制应用中可以节省外部运放BOM成本了

网友I(2024-06-26):
引用 网友C:
两个内置的反馈电阻可以进行灵活配置吗

有4个电阻档位可以选择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运放的输出端是可以引出来的吗

VOP端可以输出出来,运放单端模式输出的OPA_OUTx就是输出端正端的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轨至轨放大器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存在死区的吧

理论上,轨至轨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信号可以非常接近电源电压,从而实现接近于零的死区(Dead Band)。死区是指放大器在输入信号变化时,输出信号不发生变化的一段输入电压范围。在理想情况下,轨至轨放大器的死区可以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