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W55x的引导配置

楼主(2023-10-22):
启动时,使用 BOOT0 和 BOOT1 引脚选择引导存储器地址。BOOT0 和 BOOT1 值由表 1-3.
BOOT0 模式和表 1-4. BOOT1 模式配置决定。
 BOOT0值可以来自BOOT0引脚,也可以来自EFUSE_CTL0寄存器中SWBOOT0位的值,
以便在需要时释放GPIO引脚。
 BOOT1值可以来自PB1引脚,也可以来自EFUSE_CTL0寄存器中SWBOOT1位的值,以
便在需要时释放GPIO引脚。

当 BOOT0 值为 0 时:
 引导地址由EFUSE_CTL0寄存器的EFSB位来选择。
当 BOOT0 值为 1 时:
 当EFUSE_CTL0寄存器的EFBOOTLK位为0时,引导地址由BOOT0和BOOT1值来选择。
 当EFUSE_CTL0寄存器的EFBOOTLK位为1时,引导地址由BOOT0值来选择。

复位释放时,BOOTx(x = 0/1)的值(来自引脚或 EFBOOTx 位)被锁存。用户可以设置 BOOTx
值来选择所需的引导模式。从待机模式退出时,也会对 BOOTx 引脚或 EFBOOTx 位(取决于
EFUSE_CTL0 寄存器中 EFBOOTLK 和 SWBOOTx 位的值)进行重新采样。因此,它们必须
在待机模式下保持所需的引导模式配置。启动延迟后,在释放处理器复位之前完成了引导区域
的选择。
芯片内嵌的引导装载程序位于系统存储器中,用来对片上闪存的主存进行重新编程。该引导装
载程序可通过以下串行接口之一工作:USART0(PB15 和 PA8),UART1(PA4 和 PA5),
UART2(PA6 和 PA7)。

网友A(2024-02-04):
我们常用的这两个引脚的连接方式都是什么呢

网友B:
硬件上除了可以使用reset引脚复位 可以是用boot引脚进行复位吗

网友C:
如果不进行任何配置而直接使用 那么是哪种模式呢

网友D:
有些引导区域用户是不能进行操作的吧

网友E:
芯片内嵌的引导装载程序可以被用户修改吗

网友F:
boot引脚的值因为是由硬件来决定的,所以只能是只读模式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