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32G4FR系列产品的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3-10-23):
N32G4FR系列产品支持五种低功耗模式。
 SLEEP模式
在SLEEP模式下,只有CPU停止,所有外设处于工作状态并可在发生中断/事件时唤醒CPU。
 STOP0模式
STOP0模式基于Cortex -M4F深度睡眠模式,在保持SRAM和寄存器内容不丢失的情况下,STOP0模式可以达
到较低的电能消耗。在STOP0模式下,主电源域的大部分时钟关闭,例如PLL、HSI、HSE,主调压器可选
置于正常模式或低功耗模式。
唤醒:可以通过任意配置成EXTI的信号把芯片从STOP0模式中唤醒,EXTI信号可以是外部16个EXTI信号
(I/O相关)、PVD的输出、RTC唤醒、RTC闹钟或USB的唤醒信号。
 STOP2模式
STOP2模式基于Cortex -M4F深度睡眠模式,所有的核心数字逻辑区域电源全部关闭。主电压调节器关闭,
HSE/HSI/PLL关闭。CPU寄存器保持,LSE/LSI可配置工作,所有GPIO保持,外设I/O复用功能不保持。16K
字节 R-SRAM保持,其他的SRAM和寄存器数据都将丢失。84字节备份寄存器保持。
唤醒:可以通过任一配置成EXTI的信号把芯片从STOP2模式中唤醒,EXTI信号可以是外部16个EXTI信号
(I/O相关)、PVD的输出、RTC周期性唤醒、RTC闹钟、RTC入侵、NRST复位、IWDG复位。
 STANDBY模式
在STANDBY模式下可以达到最低的电流消耗状态。内部的电压调压器被关闭,PLL、HSI的RC振荡器和HSE
晶体振荡器也被关闭;进入STANDBY模式后,寄存器的内容将丢失,但备份寄存器的内容仍然保留,RSRAM可保持,待机电路仍工作。
NRST上的外部复位信号、IWDG复位、WKUP引脚上的一个上升边沿、RTC唤醒或RTC的闹钟可以把微控
制器从STANDBY模式唤醒。
 VBAT模式
在任何时候,只要VDD掉电时,都将自动进入VBAT模式。在VBAT模式下,除了NRST、PA0-WKUP、
PC13_TAMPER、PC14、PC15之外,大多数I/O引脚处于高阻状态。

注:在进入STANDBY模式时,RTC、IWDG和对应的时钟不会被停止。

网友A:
低功耗很难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低功耗不好调试,而且不知道此时MCU的状态,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