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国民MCU看门狗相关知识

楼主(2023-10-23):
看门狗定时器(WDG)支持两个看门狗独立看门狗(IWDG)和窗口看门狗(WWDG),两个看门狗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时间的精确性和使用的灵活性。 独立看门狗(IWDG)
独立看门狗是基于一个12位的递减计数器和一个3位的预分频器,由独立的的低速RC振荡器驱动,即使主时钟发生故障它也仍然有效,可工作在STOP0模式、STOP2模式和STANDBY模式。IWDG一旦被激活,如果不在设定的时间内喂狗(清除看门狗计数器),则在计数器计数至0x000时产生复位,它可以用于在应用程序发生问题时复位整个系统,或作为一个自由定时器为应用程序提供超时管理。通过选项字节可以配置成是软件或硬件启动看门狗。复位和低功耗唤醒可配。
窗口看门狗(WWDG)
窗口看门狗通常被用来监测,由外部干扰或不可预见的逻辑条件造成的应用程序背离正常的运行序列而产生的软件故障。除非递减计数器的值在T6位变成0前被刷新,看门狗电路在达到预置的时间周期时,会产生一个MCU复位。在递减计数器达到窗口寄存器数值之前,如果7位的递减计数器数值(在控制寄存器中)被刷新,那么也将产生一个MCU复位。这表明递减计数器需要在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中被刷新。
主要特点:
 WWDG由APB1时钟分频后得到的时钟驱动
 可编程的自由运行递减计数器
 条件复位:
 当递减计数器的值小于0x40,(若看门狗被启动)则产生复位
 当递减计数器在窗口外被重新装载,(若看门狗被启动)则产生复位
 如果启动了看门狗并且允许中断,当递减计数器等于0x40时产生早期唤醒中断(EWINT),它可以被用于重装载计数器以避免WWDG复位

网友A:
看门狗都是一样的,就是倒计时定时器而已,不过差别就是可以倒计时的时间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