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小华MCU的电压比较器和低电压检测器功能

楼主(2023-10-22):
1、电压比较器 VC
芯片引脚电压监测/比较电路。16 个可配置的正外部输入通道,11 个可配置的负外部输入通道;5 个内
部负输入通道,包括 1 路内部温度传感器电压、1 路内建 BGR 2.5V 参考电压、1 路内建 BGR 1.2V
电压、1 路 64 阶电阻分压。VC 输出可供通用定时器 TIM0/1/2/3,可编程计数阵列 PCA 捕获、门控、
外部计数时钟使用。可根据上升/下降边沿产生异步中断,从低功耗模式下唤醒 MCU。可配置的软件
防抖功能。
2、低电压检测器 LVD
对芯片电源电压或芯片引脚电压进行检测。16 档电压监测值(1.8V ~ 3.3V)。可根据上升/下降边沿产
生异步中断或复位。具有硬件迟滞电路和可配置的软件防抖功能。
LVD 基本特性:
 4 路监测源,AVCC_MCU、PC13、PB08、PB07;
 16 阶阈值电压,1.8V~3.3V 可选;
 8 种触发条件,高电平、上升沿、下降沿组合;
 2 种触发结果,复位、中断;
 8 阶滤波配置,防止误触发;
 具备迟滞功能,强力抗干扰。

网友A:
阈值电压的选择相当灵活啊

网友B:
这两个模块可以同时进行工作吗

网友C:
可以同时对上升沿和下降沿敏感吗

网友D:
电压比较器是不是也可以做地电压监测器的活计啊

网友E:
如果输入电压超过这个电压范围会对芯片造成伤害吗

网友F:
1.8到3.3之间的16个选项 会不会有点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