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各位大佬,麻烦看下什么原因

楼主(2023-10-22):
(无正文)

网友A(2024-01-28):
你好楼主,这个是因为没有找到armcc的exe文件,也就是找不到编译链了,你可以去你的keil目录里找一找,如果找不到可以重新安装一下keil试试,而且要注意,keil最新版应该是不默认装编译链5,只装6,这个网上搜搜可以找到相应的处理方法

网友B:
是不是芯片对应的pack包没安装

网友C:
最好是重装

网友D:
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E:
这不是给你个警告了么,翻译一下

网友F:
估计你需要下载一个关于arm compiler的编译链了

网友G:
一般来说就是让你升级arm的编译器

网友H:
直接重装一下keil就好了,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I:
这提示你没找到armcc的路径

网友J:
看看你的杀毒软件是不是开了?

网友K:
一般来说这armcc不应该丢啊,咋还找不到路径了呢?

网友L:
感觉是你的keil环境变量没配置好吧

网友M:
直接网上搜,这个warning 的这个警告是怎么解决,肯定有答案

网友N:
你用的keil是哪个版本,是之前好使,现在不好使吗?还是一直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