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W55x的FMC安全保护

楼主(2023-10-23):
FMC 提供了一个安全保护功能来阻止非法读取闪存。此功能可以很好地保护软件和固件免受
非法的用户操作。
保护等级 0:无保护
当 FMC_OBR 寄存器中 SPC[7:0]位域被设置成 0xAA 时,系统复位后,闪存将处于无保护状
态。闪存、SRAM1 和备份寄存器可以被所有操作模式访问。
保护等级 1:读保护
当 FMC_OBR 寄存器中 SPC[7:0]位域被设置成除 0xAA 外任意值时,系统复位后,闪存将处
于保护等级 1 状态。
用户模式:从 flash 启动中执行的代码可以通过所有操作(读取,擦除和编程)访问闪存主存
储器,SRAM1 和备份寄存器。
调试或从 RAM 启动或从 bootloader 启动:运行代码时,闪存主存储器,备份寄存器和 SRAM1
完全不可访问。在这些启动模式下,将检测到入侵,并且对闪存或 SRAM1 的读写访问会产生
总线错误和内核异常。

网友A:
这种安全方式是通过软件加密实现的吗

网友B:
如何退出当前的保护等级呢

网友C:
设定好的保护等级不会因为掉电而改变吧

网友D:
这种保护措施只能保护一些寄存器是吗

网友E:
产生总线错误之后是如何处理的呢

网友F:
这种保护等级可以在哪里进行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