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W55x省电模式1

楼主(2023-10-25):
1省电模式 概述系统复位或电源复位后,GD32VW55x 处于全功能状态且电源域全部处于供电状态。实现较低的功耗的
方法有:减慢系统时钟(HCLK,PCLK1,PCLK2),关闭未使用的外设的时钟或通过PMU_CTL0 寄存器
的 LDOVS 来配置 LDO 输出电压。LDOVS 只有在 PLL 关闭情况下才可以配置。此外,六种省电模式可
以实现更低的功耗,它们是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待机模式,SRAM 睡眠模式,BLE 睡眠模式和
Wi-Fi 睡眠模式。

1.1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与 RISC-V 的 SLEEPING 模式相对应。在睡眠模式下,仅关闭 RISC-V 的时钟。如需进入睡眠模式,
只要清除 RISC-V 系统控制寄存器中的 CSR_SLEEPVALUE 位,并执行一条WFI 或 WFE 指令即可。如果睡眠
模式是通过执行 WFI 指令进入的,任何中断都可以唤醒系统。如果睡眠模式是通过执行 WFE 指令进入的,
任何唤醒事件都可以唤醒系统。由于无需在进入或退出中断上消耗时间,该模式所需的唤醒时间最短。

1.2 BLE 睡眠模式
当 BLE 进入 BLE 睡眠模式,BLE_OFF 域掉电。
当退出 BLE 睡眠模式,BLE 处于工作状态,所有 BLE 电源域上电。

1.3 Wi-Fi 睡眠模式
进入 Wi-Fi 睡眠模式可以通过软件置位 WPEN 和 WPSLEEP 位,或者硬件方式(当 WPEN 为
1 时,由 Wi-Fi 硬件 sleep_wl 信号驱动)。退出 Wi-Fi 睡眠模式可以通过软件清零 WPEN 位,
或者当 WPEN 位为 1 时置位 WPWAKE,或者硬件方式(当 WPEN 为 1 时,由 Wi-Fi 硬件
wake_wl 信号驱动)。
当 Wi-Fi 进入 Wi-Fi 睡眠模式,Wi-Fi_OFF 电源域掉电。
当退出 Wi-Fi 睡眠模式,Wi-Fi 处于工作状态,所有 Wi-Fi 电源域上电。

网友A:
就是不同的掉电模式对不同的硬件部分完全断电是吗

网友B:
在硬件层面上可以完全区分开?

网友C:
如果掉电的话 是不是从睡眠模式回复之后需要重新进行配置呢

网友D:
直接进入深度睡眠的话 这些模块是不是都掉电了啊

网友E:
我印象用应该还有其他低功耗的模式啊

网友F:
可以两种低功耗模式一起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