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CAN总线不加终端电阻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3-10-22):
英飞凌MCU有CAN接口的外设很多,就是对于CAN 通讯必须添加120Ω终端电阻吗?如果不添加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在CAN总线上添加120 ohm的匹配电阻是为了保证信号的质量和稳定性。

当CAN总线上存在不匹配的电阻时,会产生反射现象,这会导致信号干扰和失真。CAN总线上的信号是由发送器发送到接收器的,但由于信号的传输速度很快,因此当信号遇到不匹配的电阻时,会反弹回去,这就是反射现象。这种反射会导致信号重叠在一起,使得接收器无法正确地解码信号,从而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系统崩溃。

因此,在CAN总线两端分别添加120 ohm的匹配电阻可以减少反射现象的发生,保证信号传输的质量和稳定性。匹配电阻能够对信号进行阻抗匹配,使得信号能够在总线上传输得更加稳定。如果不添加匹配电阻,则会增加信号反射的可能性,从而影响信号的质量和稳定性。 尤其是 CAN 总线通信速率较高时, 该问题会显露的更为明显

网友B:
设备离线测试,不放终端电阻(120ohm)会有如下影响:
当总线终端电阻较大的时候,总线从dominant到recessive跳变放电较慢,信号边沿较缓导致
RXD翻转的延时变大,高电平脉宽变窄;跑CANFD速率时变窄的时间相对于信号实际尾款所占
比例较大,导致控制器检测回传数据时可能才采样错误上报错误帧。

网友C:
不加终端电阻时,CAN总线的信号传输距离较短,信号容易受到外部噪声的干扰。

网友D: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电压降较大,导致功耗增加。

网友E:
CAN总线的首尾两端应各挂一个120Ω的终端电阻

网友F:
按照 ISO 11898 协议规定,在 CAN 总线网络的两端安装合适的终端电阻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G:
不加终端电阻时,CANH和CANL之间的阻值会变得很大

网友H:
数据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

网友I:
在网络传输距离较长、传输线质量较差的情况下,没有终端电阻可能会使通信变得非常不稳定。

网友J:
为了确保CAN总线的稳定传输,通常需要在发送端加上终端电阻

网友K:
终端电阻对消除信号反射有很大的作用。

网友L:
在不加终端电阻的情况下,CAN 总线的阻抗与电缆的标称阻抗不匹配,这可能导致信号反射和衰减。

网友M:
不加终端电阻会使噪声更大

网友N:
线路上的信号反射严重,数据可能在发送过程中出现失真和乱码,导致数据错误或失败

网友O:
如果不加终端电阻,CAN总线的通信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P:
终端电阻的加入可以提高网络的抗干扰性和可靠性。

网友Q(2023-11-25):
不加的话会影响传输效果的

网友R:
CAN/CANFD部分的电路模型是这样的:

借助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理解,CAN 的终端电阻有下面三个作用:

CAN总线终端电阻的作用有3个:

1、提高抗干扰能力,让高频低能量的信号迅速走掉

2、确保总线快速进入隐性状态,让寄生电容的能量更快走掉;

3、提高信号质量,放置在总线的两端,让反射能量降低。

在电学中,常把对电路中电流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阻抗单位为欧姆,常用Z表示,是一个复数Z= R+i( ωL–1/(ωC))。具体说来阻抗可分为两个部分,电阻(实部)和电抗(虚部)。其中电抗又包括容抗和感抗,由电容引起的电流阻碍称为容抗,由电感引起的电流阻碍称为感抗。这里的阻抗是指Z的模。

采用两根汽车使用的典型线缆,将它们扭制成双绞线,就可根据上述方法得到特征阻抗大约为120Ω,关于这个值在协议里面也进行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