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nucleo的 24M 外部时钟能使用嘛

楼主(2023-10-22):
各位,G4-NUCLEO 的开发板

为啥 HAL 和 LL 库都不能初始化过24M 外部时钟呢?

这块板子:

背面的SB 跳线帽也是对的(即:默认24M板载):

说明:

实际初始化卡在:
        /* Get Start Tick*/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while (READ_BIT(RCC->CR, RCC_CR_HSERDY) == 0U)
        {
          if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HSE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我看了看寄存器也是没有ready

另外:
要是USB 我也想用,同时满足 170MHz 主频 和 48M的 usb 时钟是不是很难同时满足啊(只能选内部 48MHz HSI ??);

谢谢!

网友A:
是的,Nucleo的24M外部时钟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Nucleo的24M外部时钟可以使用。

我初始化没通过,啥情况;

楼主:
【1030更新】测试自己打样的板子ok,貌似是板载 24M晶振有问题

网友B:
这个还能坏掉啊

两个板子貌似都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