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PUCache是如何映射与寻址的

楼主(2023-10-22):
CPUCache是如何映射与寻址的
CPU缓存是计算机体系结构中的关键组件,用于加速数据访问,以减少主存访问的延迟。CPU缓存通常分为多个级别,包括L1L2L3缓存。这些缓存是根据数据的访问频率和距离CPU核心的远近来组织和映射的。
缓存的映射方式通常有三种:直接映射、组相联映射和全相联映射。下面我将简要介绍这三种映射方式:
直接映射(Direct-Mapped Cache):
直接映射缓存是最简单的缓存映射方式,每个缓存行只映射到主存中的一个特定位置。
CPU请求的数据首先被分成块,然后根据一定规则存储在缓存中的一个特定位置,通常使用数据块的一部分作为缓存地址的索引。
这种映射方式具有低成本和低复杂度,但容易出现冲突,因为多个数据块可能映射到同一个缓存位置。
组相联映射(Set-Associative Cache):
在组相联映射中,缓存被划分为多个组,每个组包含多个缓存行。
数据被映射到一组中的某个位置,而不是直接映射到唯一的位置。这减少了冲突。
CPU请求的数据首先被分成块,然后根据一定规则存储在一个组中的某个位置。
全相联映射(Fully Associative Cache):
在全相联映射中,缓存中的每个缓存行可以存储任何主存位置的数据。
这意味着任何数据块可以映射到缓存中的任何位置,没有冲突。
全相联映射通常需要更多的硬件资源来实现,因此成本较高。
CPU缓存的寻址通常涉及以下步骤:
地址解码:CPU从主存中获取指令或数据的物理地址。
缓存索引计算:根据缓存映射方式,计算出要访问的缓存行的索引。
缓存行匹配:将索引与缓存的索引进行比较,确定是否在缓存中存在所需数据。
数据访问:如果缓存中存在所需数据,则将数据提供给CPU,否则需要从主存中加载数据。
不同的CPU架构和制造商可能会采用不同的缓存映射方式和策略,以优化性能和成本。缓存的设计和管理对计算机性能有重要影响,因此它们是计算机体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VIPT
VIPT CPU 缓存中的一种映射策略,它代表"Virtually Indexed, Physically Tagged"。这个缓存策略在处理器的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引入了一些特殊的映射方式,以提高性能。下面解释 VIPT 缓存的工作方式:
虚拟地址索引:VIPT 缓存使用 CPU 的虚拟地址的一部分来确定数据在缓存中的位置。虚拟地址是指应用程序看到的内存地址,而不是物理地址,这是因为现代计算机使用虚拟内存系统,允许多个应用程序共享物理内存,但在虚拟地址空间中拥有各自的地址空间。
物理标记:缓存的标记部分是根据物理地址计算的,即主存中的真正物理位置。这意味着缓存标记用于验证所请求数据的实际物理位置是否匹配。
标记比较:在 VIPT 缓存中,虚拟地址索引用于定位缓存行,然后使用虚拟地址的标记部分与物理地址的标记部分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命中缓存。如果虚拟地址的标记与物理地址的标记匹配,就表示缓存命中。
性能优势:VIPT 缓存允许较低的访存延迟,因为它可以在虚拟地址索引的基础上定位缓存行,而不必等待物理地址的解析。这有助于提高缓存访问的速度。
一致性挑战:尽管 VIPT 提供了性能优势,但它可能会在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引入一些一致性挑战。这是因为虚拟地址可以随着页表的修改而变化,但缓存中的数据可能仍然存在。因此,特殊的处理方式和缓存管理策略通常需要用来解决这些问题。
VIPT 缓存通常用于一些现代 CPU 架构,以提供较低的访存延迟,并且需要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级别实现一些一致性策略,以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和一致性。这是 CPU 缓存设计中的一个复杂方面,需要精心管理。
VIVT
VIVT CPU 缓存中的另一种映射策略,它代表"Virtually Indexed, Virtually Tagged"。这个缓存策略与 VIPT 有些类似,但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以下是 VIVT 缓存的工作方式:
虚拟地址索引:与 VIPT 类似,VIVT 缓存使用 CPU 的虚拟地址的一部分来确定数据在缓存中的位置。虚拟地址是应用程序看到的内存地址。
虚拟标记:不同于 VIPTVIVT 缓存使用虚拟地址的标记部分来标记缓存行。这意味着缓存的标记与虚拟地址匹配,而不是物理地址。
标记比较:在 VIVT 缓存中,虚拟地址的标记部分与缓存行的虚拟标记部分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命中缓存。如果虚拟地址的标记与缓存行的虚拟标记匹配,就表示缓存命中。
一致性挑战:与 VIPT 一样,VIVT 缓存也可能引入一致性挑战。虚拟地址可以随着页表的修改而变化,因此需要特殊的处理方式和缓存管理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
性能和一致性权衡:VIVT 缓存通常用于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因为它在性能和一致性之间需要进行权衡。它可以提供较低的访存延迟,但需要更多的硬件和软件支持来确保一致性。
总之,VIVT 缓存是一种在虚拟地址空间中进行索引和标记的缓存策略,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供性能优势,但也需要额外的一致性管理。不同的 CPU 架构和设计会选择不同的缓存策略,以满足其性能和一致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