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I2C总线为什么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2023-10-22):
I2C总线为什么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A:
使总线处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B:
为了保证 I2C 总线正常工作,有必要给 I2C 接口接上拉电阻。

网友C:
一个是让总线保持一定状态,另外一方面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D:
开漏接口只能输出低电平,无法自主产生高电平。

网友E:
上拉电阻可以将总线拉低至地电平, 可以使数据更加准确地被传输。

网友F:
果总线不接上拉电阻,多个主机同时输出低电平时,总线状态会不确定。

网友G:
通过上拉电阻,可以将单片机的IO口设置为输入模式,从而节省单片机的IO口资源。

网友H:
上拉电阻可以提高总线的抗干扰能力,降低外部干扰对总线通信的影响。

网友I:
上拉电阻的大小对时序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网友J:
如果上拉电阻阻值过小,可能会导致灌入端口的电流过大,使数据不稳定

网友K:
接上拉电阻后,在总线空闲时,总线会自动维持高电平,只有在主机主动发送数据时才会变为低电平。

网友L:
I2C的上拉电阻可以是1.5k、2.2k、4.7k等

网友M:
在总线空闲时,SDA和SCL线都必须保持高电平。

网友N:
通过上拉电阻,可以将总线拉高到高电平状态。

网友B:
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值取决于总线上的电容负载,通常建议使用4.7k-10kΩ的电阻。

网友O:
必须通过外部上拉电阻RP将信号线拉至高电平。

网友P:
要想让 I2C 接口能够输出高电平,就需要加上拉电阻将 SDA 和 SCL 两条总线拉高。

网友Q:
总线一般会使用开漏输出,并通过上拉电阻来实现输出高电平的能力。

网友R:
这个和IIC接口输出方式有关系,一般都是开漏输出。

网友S:
如果不用上拉电阻,设备之间的开漏输出可能会导致总线短路。

网友T:
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应低于1KΩ。

网友U:
I2C总线接上拉电阻可以防止短路、提高传输效率和降低功耗。

网友N:
上拉电阻可以限制总线上拉电流的大小,从而控制总线的电平。

网友V:
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宜过小,因为这可能导致灌入端口的电流过大,从而增大端口输出的低电平值

网友W:
通信时总线处于高电平状态,使总线的电平变化以及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靠。

网友B:
器件在无主设备的情况下也能正确地读取总线电平。

网友L:
上拉电阻的选择也有一定的要求。

楼主:
避免总线因为没有任何器件拉低SDA或SCL线而处于未定义状态。

网友S:
在I2C总线上连接的设备通常是开漏输出或集电极开路的,这意味着它们不能自主产生高电平。

网友X:
为了确保I2C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需要在总线上接上拉电阻。

网友Y:
I2C的输入输出结构采用的是开漏的结构。由于这种结构不能够自主得到高电平,所以需要外部上拉电阻来实现I2C通信过程中的高电平。

网友Z(2023-12-07):
i2c的上拉电阻可为1、5k、2、2k、4、7k等

网友AA:
当总线空闲时,SDA和SCL线都必须保持高电平。

网友AB:
若是上拉电阻阻值过小,大概会致使注意灌输端口的电流过大,使数据不不乱

网友AC:
通过拉起电阻器,总线可以拉到一个高电平。

网友AD:
如果母线未接上拉电阻,多台主机同时输出低电压,母线状态不确定。

网友AE:
为了保证i2c总线的正常工作,需要在i2c接口上连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AF:
拉起一个电阻可以降低总线到地水平,允许更准确的数据传输。

网友AG:
一是使公交车保持在一定的状态,二是提高行驶能力。

网友AH(2024-01-08):
母线通常使用开路漏极输出,并具有通过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的能力。

网友AI:
上拉电阻可以进步总线的抗干扰能力,低落外部滋扰对于总线通讯的影响。

网友AJ:
开漏接口只能输出低电平,没法自立发生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