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ct6新建工程的问题#申请原创#

楼主:
34af9uc|  楼主 | 2023-10-22 23:07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使用gd32f303cct6,本人不会32单片机,就想像51那样开发32,寄存器开发不用库,现在新建工程遇到问题需要帮忙
,main的那一行就有叹号,以下是keil编译处的错误
图片
Rebuild started: Project: cct6
*** Using Compiler 'V6.19', folder: 'C:\keil\ARM\ARMCLANG\Bin'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ct6.c(1): warning: type specifier missing, defaults to 'int' [-Wimplicit-int]
main ()
^
cct6.c(1): warning: a function declaration without a prototype is deprecated in all versions of C [-Wstrict-prototypes]
main ()
     ^
      void
2 warnings generated.
compiling cct6.c...
assembling startup_gd32f30x_hd.s...
linking...
.\Objects\cct6.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gd32f30x_hd.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Objects\cct6.axf" - 1 Error(s), 2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附件

楼主(2023-10-24):
修改.s文件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A:
自己写寄存器,点个灯还是可以的,把问题一个一个排查,一天不行就十天,加油

楼主:
一大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32寄存器工程模板

关于GD32F103寄存器(地址)编程,及模板

int main()
{
while(1);

}

网友C:
你这个工程缺少太多文件了,就算你是用寄存器开发也要将GD的库移植过去这样比较好一点

楼主(点评):
难道就不能实现了吗?

网友D:
这是 IAR 平台。
新手的话,还是用芯片的工程模板吧。
一定要这个型号的模板。

网友B:
gd32寄存器工程模板

关于GD32F103寄存器(地址)编程,及模板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1166-1-1.html?fromuser=zeshoufx

另外你这个main函数,,keil要求是int型的

楼主(点评):
int main() { while(1); }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我给的链接就有寄存器工程模板,,你可以下载下来,,将启动文件提换一下就可以

楼主(点评):
成功了,根据你工程.s文件修改以后就行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对你有帮助

网友E:
直接用GD32的模版文件,可以直接寄存器开发,不要自己新建项目,玩不转的,需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直接用他的模版文件,另外也可以尝试库文件开发,习惯后会觉得很方便的。咱都是库函数跟寄存器联合一起用。

楼主(点评):
我就想新建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