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PID控制算法的C语言实现

楼主(2023-10-22):
第一步:定义PID变量结构体,代码如下:

struct _pid{

    float SetSpeed;            //定义设定值
    float ActualSpeed;        //定义实际值
    float err;                //定义偏差值
    float err_last;            //定义上一个偏差值
    float Kp,Ki,Kd;            //定义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float voltage;          //定义电压值(控制执行器的变量)
    float integral;            //定义积分值
}pid;
复制
控制算法中所需要用到的参数在一个结构体中统一定义,方便后面的使用。
第二部:初始化变量,代码如下:

void PID_init(){

    printf("PID_init begin \n");
    pid.SetSpeed=0.0;
    pid.ActualSpeed=0.0;
    pid.err=0.0;
    pid.err_last=0.0;
    pid.voltage=0.0;
    pid.integral=0.0;
    pid.Kp=0.2;
    pid.Ki=0.015;
    pid.Kd=0.2;
    printf("PID_init end \n");
}
复制
统一初始化变量,尤其是Kp,Ki,Kd三个参数,调试过程当中,对于要求的控制效果,可以通过调节这三个量直接进行调节。
第三步:编写控制算法,代码如下:

float PID_realize(float speed){

    pid.SetSpeed=speed;
    pid.err=pid.SetSpeed-pid.ActualSpeed;
    pid.integral+=pid.err;
    pid.voltage=pid.Kp*pid.err+pid.Ki*pid.integral+pid.Kd*(pid.err-pid.err_last);
    pid.err_last=pid.err;
    pid.ActualSpeed=pid.voltage*1.0;
    return pid.ActualSpeed;
}
复制
注意:这里用了最基本的算法实现形式,没有考虑死区问题,没有设定上下限,只是对公式的一种直接的实现,后面的介绍当中还会逐渐的对此改进。
到此为止,PID的基本实现部分就初步完成了。下面是测试代码:

int main(){

    printf("System begin \n");
    PID_init();
    int count=0;
    while(count<1000)
    {

        float speed=PID_realize(200.0);
        printf("%f\n",speed);
        count++;
    }
return 0;
}

网友A:
代码结构需要清晰、简洁、易读、易懂。建议采用模块化编程方式,将代码分成多个函数或模块,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维护性。

网友B:
在C语言中,变量的类型决定了其所能表示的数值范围和精度

网友C:
实现PID控制算法时,需要设置一个控制循环。在循环中,不断计算误差、速度和加速度,并根据这些值调整控制输出。

网友D:
在实现PID控制算法时,需要编写清晰、简洁的代码,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这有助于其他开发者理解和维护PID控制算法的实现。

网友E:
在实现PID控制算法时,需要提供一种机制来允许用户或系统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参数调整和优化。

网友F:
在实际应用中,系统可能会受到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如负载变化、传感器噪声等

网友G:
PID控制算法需要三个参数,即比例(P)、积分(I)和微分(D)系数。这些参数需要根据具体应用进行调整和优化

网友H:
函数参数是通过值传递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当函数被调用时,实参的值会被复制一份传递给形参,然后在函数内部对形参进行处理。

网友I:
PID控制算法需要较高的计算精度,因此在进行代码实现时,需要注意对输入参数和计算结果的精度控制,避免出现误差和偏差。

网友J:
实现PID控制算法后,需要进行充分的测试和调试。

网友G:
在PID控制算法中,积分环节可能导致积分饱和。为避免积分饱和,可以采用抗积分饱和算法,如对积分环节进行限幅或采用增量式PID算法。

网友K:
在实现PID控制算法时,需要注意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L:
PID控制器涉及到一系列数学计算,如比例、积分和微分等。

网友D:
由于PID控制器的输出范围通常较小,因此在计算控制量时需要注意防止溢出问题的发生。

网友M:
PID控制算法的参数(Kp、Ki、Kd)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在代码实现中,需要提供参数调整的功能,以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网友N:
在实现PID控制算法之前,需要明确所需的参数。

网友O: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中断服务的方式来实时地更新反馈值,然后根据反馈值和目标值来计算控制量。在实现中断服务时,需要注意中断函数的编写,以及中断向量的配置。

网友A:
PID控制算法的实现涉及浮点数运算,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变量类型。通常使用浮点型(float)或双精度浮点型(double)来存储和计算误差、速度和加速度等。

网友P:
需要处理输入输出数据,包括设定值、反馈值、控制输出等。在代码实现中,需要确保输入输出的正确性和稳定性,避免出现数据丢失或异常情况。

网友Q:
在每个采样周期结束后,需要根据控制效果对PID控制器的参数进行更新,以逐步优化控制性能。

网友R:
PID算法有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两种形式。位置式PID直接对误差进行控制,而增量式PID对误差的变化率进行控制。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PID算法形式。

网友S:
在PID控制算法中,需要传递参数给PID函数。建议在函数参数中使用指针进行参数传递,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T:
PID控制器的参数整定是非常关键的步骤,需要确保参数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才能获得良好的控制效果。可以通过反复试错和实验来找到最佳参数。

网友U:
PID控制器需要实时反馈系统状态并做出反应,因此在实现时需要考虑时间延迟的影响,并尽量减小时间延迟。

网友V:
实现PID控制算法需要注意计算精度、参数调整

网友W:
PID控制算法需要在每个采样周期中计算控制输出。采样时间的选择对于控制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非常重要。如果采样时间太长,可能会导致系统响应迟缓;如果采样时间太短,可能会导致系统噪声增加。

网友X:
PID控制算法需要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在代码实现中,需要加入必要的稳定性控制措施,如超调量的控制、抗积分饱和等,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Y:
在编写C语言程序时,需要考虑可能出现的错误情况。建议在代码中加入错误处理机制,以避免因程序错误而导致系统不稳定或不工作。

网友Z:
在实现PID控制算法时,需要初始化一些变量,如误差、积分误差等。这些变量的初始值会影响到控制器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AA:
PID控制算法的关键在于设置合适的比例系数(Kp)、积分时间常数(Ti)和微分时间常数(Td)。在实现时,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需求合理设置这些参数。

网友AB:
在某些情况下,PID控制器的积分项可能会导致积分饱和,即积分值过大导致控制器输出达到最大或最小值。

网友AC:
PID控制算法的参数需要根据具体应用进行调整和优化。

网友AD:
在PID控制算法中,通常会涉及到循环结构

网友AE:
在C语言中实现PID控制算法需要注意参数选择、采样时间

网友AF:
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选择适当的采样时间。

网友AG:
需要采取措施来处理积分饱和问题,如使用积分限幅器或引入微分项等。

网友AH:
在每个采样周期内,需要计算出当前时刻的实际值与期望值之间的误差,以便后续的控制计算。

网友AA:
在实际应用中,输入信号可能受到噪声干扰。为了提高控制性能,可以在输入信号上增加滤波器,以降低噪声对控制算法的影响。

网友AI:
在编写计算公式时需要明确运算符的优先级,以免出现错误的计算结果

网友AJ:
在实现PID控制算法时,需要注意可能出现的错误,例如,除以零的错误,溢出错误等,并进行相应的错误处理。

网友AK:
可以提高PID控制算法的实现质量和性能。

网友:
函数命名也需要具有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建议使用有意义的名称,避免使用过于简单或复杂的名称。

网友C:
在实现PID控制算法时,需要考虑如何提高控制器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L(2023-12-07):
实现pid控制算法后,必要举行充实的测试以及调试。

网友AM:
在实现pid控制算法时,必要细致代码的可读性以及可维护性

网友AN:
在实现PID控制算法之前,有必要明确所需的参数。

网友AO:
Implementing PID control algorithm requires attention to calculation accuracy and parameter adjustment

网友AP:
在c说话中,变量的范例决议了其所能暗示的数值范畴以及精度

网友AQ:
pid控制算法的对象必要按照详细利用举行调解以及优化。

网友AR:
在PID控制算法中,通常涉及到回路结构

网友AS:
用C语言实现PID控制算法需要注意参数的选择和采样时间

网友AT(2024-01-08):
必要按照详细利用选择得当的采样时候。

网友AU:
必要采取措施来处置积分饱和問題,如利用积分限幅器或者引入微分项等。

网友AV:
PID控制器涉及一系列的数学计算,如比例、积分、微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