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TM1650模块单片机源程序(子函数)

楼主(2023-10-26):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tm1650.h"

void Delay_us(uint i) //us延时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for(;i>0;i--)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_nop_();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_nop_();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_nop_();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void I2CStart(void)        //开始信号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H;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IO_H;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elay_us(5);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IO_L;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void I2Cask(void) //ACK信号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uchar timeout = 1;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H;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elay_us(5);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L;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while((DIO)&&(timeout<=100))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timeout++;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elay_us(5);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L;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void I2CStop(void) //停止信号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H;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IO_L;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elay_us(5);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IO_H;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void I2CWrByte(uchar oneByte) //写一个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uchar i;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L;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elay_us(1);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for(i=0;i<8;i++)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oneByte = oneByte<<1;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IO = CY;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L;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elay_us(5);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H;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elay_us(5);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L;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uchar Scan_Key(void)          // 按键扫描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uchar i;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uchar rekey;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I2CStart();

        I2CWrByte(0x49);//读按键命令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I2Cask();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IO_H;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for(i=0;i<8;i++)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H;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rekey = rekey<<1;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if(DIO)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rekey++;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Delay_us(5);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LK_L;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I2Cask();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I2CStop();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return(rekey);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void TM1650_Set(uchar add,uchar dat) //数码管显示

{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I2CStart();

        I2CWrByte(add); //第一个显存地址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I2Cask();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I2CWrByte(dat);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I2Cask();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I2CStop();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网友A:
在操作TM1650模块时,需要注意芯片的版本问题。TM1650目前有两个版本,即在丝印的批号中以1开头的旧版和以2开头的新版。在实际使用中,需要确保使用的芯片是与程序相匹配的版本。

网友B:
需要注意功耗的问题。因为TM1650模块功耗较大

网友C:
在使用TM1650模块时,需要注意电源的管理,例如避免长时间的点亮,以防止电源的消耗过快。

网友D:
初始化TM1650模块时,需要按照模块的要求进行操作

网友E:
可能会遇到TM1650模块出现的异常情况,如通信错误、显示异常等

网友D:
确保所有的引脚都正确地连接到单片机和TM1650模块上。特别是VCC、GND、DATA这三个引脚,必须保证正确的连接。

网友F:
在单片机和TM1650模块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时,需要注意数据的格式和顺序。通常,单片机需要先发送命令字,然后再发送数据字。

网友G:
模块的每个段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应根据模块的具体情况选择正确的地址进行操作

网友H:
在发送完命令字或数据字之后,通常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让TM1650模块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这些数据。这个时间通常由TM1650模块的工作速度和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决定。

网友I:
TM1650模块通常包括电源引脚、时钟引脚、数据引脚和控制引脚等。确保连接正确,以保证模块正常工作。

网友J:
单片机与TM1650模块之间的信号电平需要匹配,以避免因电平不匹配而导致通信失败或损坏模块。

网友K:
根据TM1650模块的datasheet设置正确的寄存器参数,例如时钟源、波特率等。

网友L:
单片机程序需要正确编写,以实现与TM1650模块的通信和控制。需要注意数据的格式和传输协议的约定,以及正确的读写操作。

网友M:
在设计过程中,注意降低功耗,避免单片机长时间运行在高速模式。

网友N:
在操作TM1650模块时,需要配置适当的通信参数来确保通信的稳定和正确性。

网友O:
编写程序时,注意模块的状态机和工作原理,确保控制逻辑的正确性。

网友P:
为确保TM1650模块的正常工作,需要提供稳定的电源,同时确保电源与地线连接的正确性

网友Q:
单片机与TM1650模块之间采用2线串行传输协议通讯,需要注意遵循该协议的规范,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

网友R:
单片机与TM1650模块之间的通信速率需要协商一致,以确保数据的稳定传输。

网友S:
TM1650是一款数码管驱动IC,支持I2C总线协议。它具有多位数码管显示、亮度调节等功能,并且在市场上价格低廉,使用简单。

网友T:
在设计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功耗,如使用低功耗模式等。

网友U:
在操作TM1650模块时,需要选择合适的通信协议

网友V:
TM1650支持的是I2C总线协议,因此在编写程序时,需要了解并正确实现I2C总线协议的相关操作。

网友W:
数据线接反可能导致模块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模块

网友X:
单片机与TM1650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通常采用I2C或SPI接口。确保单片机与TM1650模块之间的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一致

网友Y:
TM1650需要通过一条数据线连接到主控制器,同时还需要与电源和其他必要的电路进行连接。

网友Z:
对所设计的系统进行充分测试,确保TM1650模块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和控制功能的准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A:
在进行任何操作之前,都需要先对TM1650模块进行初始化。初始化的过程通常包括设置工作模式、设置亮度等级等

网友AB:
可以通过寄存器传输数据或者通过存储器传输数据。

网友AC:
在连接单片机与TM1650模块时,需要按照模块的引脚定义和连接方式进行正确连接,以避免损坏模块或影响通信效果。

网友AD:
考虑到各种干扰因素,例如电磁干扰、电源电压的波动等,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E:
在处理TM1650模块的异常情况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AF(2023-12-07):
模块的每一个段都有一个独一的地点,应按照模块的具体情况选择精确的地点举行操纵

网友AG:
在计划进程中,细致降低功耗,防止嵌入式长期运行在高速模式。

网友AH:
在操纵tm1650模块时,必要设置装备摆设得当的通讯对象来确保通讯的不乱以及正确性。

网友AI:
在初始化tm1650模块时,必须遵循模块的操作要求

网友AJ:
编写程序时,细致模块的状态机以及事情道理,确保节制逻辑的正确性。

网友AK:
嵌入式与tm1650模块之间的通讯速度必要协商一致,以确保数据的不乱传输。

网友AL:
在计划时必要采取相应的步伐来降低功耗,如利用低功耗模式等。

网友AM:
在操纵tm1650模块时,必要选择适合的通信协议

网友AN(2024-01-08):
数据线缆反接可能导致模块故障甚至损坏

网友AO:
数据可以通过寄存器或存储器传输。

网友AP:
斟酌到各类滋扰身分,比方电磁干扰、电源电压的颠簸等,以进步体系的稳定性以及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