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ython与stm32F407串口通信

楼主(2023-10-23):
我使用的是Pyserial库来进行与stm32的串口通信,python可以很好地接收32发来的数据,但是我用write方法给32发数据时会出现数据的错误和缺失,同样的32程序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能够成功发送数据。下面是我python中发送数据部分的代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请教一下解决方法,或是我考虑不周的地方

if ser.isOpen():
        data = b'414212'
        leng = ser.write(data)

网友A:
这也看不出来对不对啊,程序就这么点么

网友B:
直接不是有现成的串口软件么,为啥自己还要DIY个啊

网友C:
Python好学不?是不是很容易啊

网友D:
软件发送数据的时候出问题了是不?可能是波特率设置的不对?

网友E:
能接收到数据,但是发不了数据,有点意思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换个方式给STM32发数据试试呢,比如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

网友F:
一般来说,可能是有内容转译了吧

网友G:
你试试发个0或者1呢?不发文字

网友H:
发送错误和缺失是丢数据的意思么?

网友I:
你串口模块接上去,RX与TX短接,试试你的软件是否能收到数据呢

网友J(2023-11-30):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串口通信的几个关键参数上,包括波特率(baud rate)、数据位(data bits)、停止位(stop bits)和奇偶校验(parity)。这些参数必须在一对设备之间匹配,否则数据可能无法正确传输。

网友J:
在你的Python代码中,你可以使用ser.baudrate、ser.bytesize、ser.stopbits和ser.parity这些属性来检查和设置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