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如何使用stm32WBA52CG获取WIFI的CSI信号?

楼主(2023-10-23):
如何使用stm32WBA52CG获取WIFI的CSI信号?

网友A:
话说,这个库函数里没有相应的API么?

网友B:
一般来说,是可以在初始化WIFI的时候可以看到的

网友C:
这个不会,毕竟ST的WiFi不是很流行,感觉开发起来很麻烦

网友D:
你直接看看函数呗,一般是有这个接口函数的

网友E:
你得看这芯片是否支持CSI信号的获取吧

网友F:
我觉得你不如用外置的WiFi模块了,有的还带CSI信号获取

网友G:
先看看这ST的芯片是否支持吧,感觉有些费劲

网友H:
看看库函数吧,在库函数里搜搜,看是否支持CSI

网友I:
配置WiFi连接

网友J:
建议查阅STM32WBA52CG的开发文档、示例代码和相关资源,以获得更详细和准确的指导。

网友K:
配置WiFi连接-启用CSI支持-获取CSI信号等吧

网友L:
CSI是干啥的?你获取它是为了看WiFi信息?

网友M:
STM32WBA52CG好像并不直接提供对CSI信号的访问

网友N(2024-08-11):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O: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P: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Q: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R: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S: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