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APM32F0] 【技术分享】什么?APM32F072_RTC会恢复默认值?

楼主(2023-10-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 问题

最近有一个小伙伴反馈他写的程序,RTC的计数值会在断电后重新上电(Vbat未断电)后,APM32F072的RTC计数会恢复默认值。

这是怎么回事呢?本文就解决该问题进行记录,与大家分享。

2 RTC基础

2.1 基础知识

首先先回顾一下APM32F072的RTC功能。

RTC全称是Real Time Clock即实时时钟,这个模块在一般的MCU上都存在。APM32F072上的RTC提供了我们用来做一个基本的定时,一般我们设置它的时基是1S。说到这里,没有接触过的小伙伴也应该知道了RTC是用来干啥的了。

对日历功能,我们一般会设置一个开始日期(或者在网络上同步),然后程序不断的一秒秒的计时,若干时间后,我们设备若是在离线情况下也能通过这个模块读取到当前的时间。

同样的,我们查阅APM32F072的手册,还能发现它有“闹钟”功能。“闹钟”这个很好理解,无非就是设置一个时间点,RTC计数到这个时间点了就产生中断告诉系统。

除了以上功能,它还有很多好玩的功能,大家可以去看他们手册。

2.2 RTC时钟来源

APM32F072的时钟来源有:LSECLK、HSECLK、LSICLK。一般而言,我们会使用LSECLK作为它的时钟来源。

为啥呢?

首先我们看看LSICLK,这个是MCU的内部时钟,它由于是内部的RC振荡器,这个基础决定了它:

1. 精度不太高。
2. 不同的MCU有一定的差异,即一致性较差。
3. 受温度影响较大,比如说温度升高,可能频率就升高。

在一些要求精度的场合,LSICLK就会被pass。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HSECLK,它是外部高速时钟,一般是晶振。这个精度就高了吧?是的,它精度高了,但是我们RTC的一些应用场合是在低功耗模式下的。MCU在低功耗模式下HSE振荡器是会被关闭的,这个时候RTC就不能正常计数了,可能与我们的初衷相悖。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使用LSECLK,做RTC的时钟源。

当然,不同场合选择的时钟源不一样,选择的一定是适合的即可。

2.3 RTC的电源域

为保证MCU在低功耗情况下能够正常进行RTC计数,APM32F072单独给其设计了一个电源域Vbat,只要该电源域保持相应的电压,RTC就能持续计数下去。

3 异常分析

讲解完RTC的基础知识后我们回过头,看看出现异常的情形再现。程序运行在APM32F072MINI板上,通过拔插J6/J8(蓝色的)跳线帽模拟对MCU的VDD及VDDA电源的控制。J9(绿色)跳线帽始终保持连接,即Vbat电源是持续提供的。

异常现象:

1. 拔插J6/J8(蓝色的)跳线帽模拟对MCU的VDD及VDDA电源的控制。
2. 每次RTC时间都会恢复初值。

3.1 排查硬件

我们先考虑硬件上的问题:RTC在蓝色跳线帽拔插后还能不能正常工作?

由于J9(绿色)跳线帽始终保持连接,我们通过“RTC的电源域”分析RTC是正常供电的,它的计数理论上是不会被影响的。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拔插J6/J8(蓝色的)跳线帽模拟对MCU的VDD及VDDA电源的控制,影响了什么?

由于MCU的VDD及VDDA重新进行了上下电,我们MCU的程序依赖于HSI/HSE在断电过程中,程序肯定是停止了,而上电后MCU程序进行了复位运行。

好的,硬件上没有影响到RTC的计数,同时我们了解了一个讯息,拔插J6/J8(蓝色的)跳线帽会使得MCU程序重新复位运行。那么我们判断异常问题是否是来自于程序复位运行后?

3.2 查看源码

我们这里直接对其main 函数进行分析。

int main(void)
{
    uint8_t Presec;
    uint32_t data;
    RTC_DATE_T DateStruct;
    RTC_TIME_T TimeStruct;

    APM_MINI_LEDInit(LED2);
    APM_MINI_COMInit(COM1);

    /* RTC Reset */
    RTC_Init();
    RTC_Reset();
    RTC_Init();

    /* RTC Enable Init */
    RTC_EnableInit();

    RTC_ConfigDateStructInit(&DateStruct);

    /* First time Init */
    if ((RTC_ReadBackup(RTC_BAKP_DATA4) && 0X01) == RESET)
    {
        /* Init Date 20/8/22/6 */
        DateStruct.year =  20;
        DateStruct.month = 8;
        DateStruct.date =  22;
        DateStruct.weekday = 6;
        RTC_ConfigDate(RTC_FORMAT_BIN, &DateStruct);
        Delay();

        RTC_WriteBackup(RTC_BAKP_DATA1, RTC->DATE);
        Delay();

        RTC_WriteBackup(RTC_BAKP_DATA4, 0X01);
    }

    /* First time Init */
    if ((RTC_ReadBackup(RTC_BAKP_DATA3) && 0X01) == RESET)
    {

        TimeStruct.H12 = 12;
        TimeStruct.hours = 23;
        TimeStruct.minutes = 59;
        TimeStruct.seconds = 50;
        RTC_ConfigTime(RTC_FORMAT_BIN, &TimeStruct);
        Delay();
        RTC_WriteBackup(RTC_BAKP_DATA0, RTC->TIME);
        Delay();
        RTC_WriteBackup(RTC_BAKP_DATA3, 0X01);
    }

    /* Wait is neccessary */
    Delay();

    /* RTC Disable Init */
    RTC_DisableInit();

    for (;;)
    {
        /* Read last Time */
        Presec = TimeStruct.seconds;

        /* Read time */
        RTC_ReadTime(RTC_FORMAT_BIN, &TimeStruct);

        /* If pass 1 second */
        if (Presec != TimeStruct.seconds)
        {
            APM_MINI_LEDToggle(LED2);

            /* Read Date */
            RTC_ReadDate(RTC_FORMAT_BIN, &DateStruct);

            /* Write DATE information to Backup */
            RTC_WriteBackup(RTC_BAKP_DATA1, RTC->DATE);

            printf(" date = 20%d / %d / %d / %d ",
                   DateStruct.year, DateStruct.month, DateStruct.date, DateStruct.weekday);

            /* Write TIME information to Backup */
            RTC_WriteBackup(RTC_BAKP_DATA0, RTC->TIME);
            printf(" time : %02d:%02d:%02d \r\n",
                   (TimeStruct.hours), (TimeStruct.minutes), (TimeStruct.seconds));
        }
    }
}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RTC是main函数一旦运行,就初始化一次的。而RTC的时钟设置是会去判断备份域的标志才进行的。

好的相信到这里很多小伙伴都看出来问题了。但这里容我卖个关子,因为很多问题并不是这样子浅显的。

我们这里使用串口打印我们main函数执行流程。

1. 在初始化RTC前,加入“printf("Init RTC ...\r\n");”
2. 在设置日期前,加入“printf("Init Date 20/8/22/6 \r\n");”
3. 在设置时间前,加入“printf("Init 23:59:50\r\n");”

然后我们编译程序下载至板子后重新给电到MCU(所有电源需要关闭一次,因为备份域的数据只有Vbat断电后才能复位)。接着我们开始刚刚的异常复现的操作。

我们发现RTC的初始化在每次模拟上下电的过程中都被初始化了一次,但时间配置由于备份域的标志一直存在,只会在最初的时候初始化了一次。

所以问题找到:由于每次上下电RTC都会进行初始化,所以才会发生“恢复默认值”的现象。

4 解决问题

问题原因我们已经找到,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其实很简单:只需初次上电的时候RTC进行初始化,在**拔插J6/J8(蓝色的)跳线帽模拟对MCU的VDD及VDDA电源的控制**引起的上电复位运行程序时不在初始化RTC即可。修改方法就是RTC进行初始化的代码放到“设置日期”的分支里面即可。

最后效果:

![image-20231020183504749](./image/image-20231020183504749.png)

5 总结

本贴就记录一位小伙伴的小bug进行的一个分享,其实对于一些bug,我们也是有相关的问题查找思路:

1. 对待该模块要熟悉,熟悉它的硬件设计。如RTC这个问题要熟悉其工作的基本原理,供电的基本原理。
2. 首先排查硬件问题,由于嵌入式软件是在硬件的基础上运行的,若地基有异常,软件无论如何调整,都有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3. 其次排查软件设计流程,软件的设计流程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4. 最后排查模块的初始化流程,有一些小问题就是我们的模块初始化不正确所导致的。

这里贴上本次所使用的代码:

@21小跑堂 :感谢支持Thanks♪(・ω・)ノ
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问题,但是对于不熟悉的人就是大问题,作者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提供了一个此种问题的排查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细致严谨的态度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