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uboot **显示问题

楼主(2023-10-23):
需要在uboot中显示**,现在按照文档操作还不能正常显示,

按照指导文档操作在uboot使用tftp下载bmp图档去${bmp_addr_r}时显示以下错误 : TFTP error: trying to overwrite reserved memory…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在uboot中的设置有些问题,或者你正在试图下载的图像文件(.bmp)的格式有问题。

网友A:
确保你的TFTP服务器设置正确,并且可以正常工作。你可以试着从TFTP服务器上下载一个测试文件到你的设备,看看是否可以成功。

网友B:
检查你正在下载的.bmp图像文件

网友C:
查看你的uboot的代码,看看是否有什么其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