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67可以对QEI的计数,进行清零吗?

楼主(2023-10-23):
请问M467可以对QEI的计数,进行清零吗?
EQEI_GET_CNT_VALUE(EQEI0)
例如 对于这个获取到的数据。

网友A: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initial unit timer value. The first one is written by software if UTEN (EQEI_CTL2[8]) = 0. The second one is the unit timer counter value matches UTCMP(EQEI_UTCMP[31:0]). And the last one is to set the register IDXRLDEN(EQEI_CTL[27]) =1 and IDXRSTUTS(EQEI_CTL2[11]=1, this would make the unit timer reset with EQEI_CNT when IDX reset event happens.

网友B:
通常,M467具有一个清零指令或功能,您可以使用该指令将QEI的计数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