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应用开发案例——适配 ST7789v LCD

楼主(2023-10-23):
适配 ST7789v LCD
R128 平台提供了 SPI DBI 的 SPI TFT 接口,具有如下特点:
  • Supports DBI Type C 3 Line/4 Li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2 Data Lane Interface Mode
  • Supports data source from CPU or DMA
  • Supports RGB111/444/565/666/888 video format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666 240 x 320@30Hz with single data lane
  • Maximum resolution of RGB888 240 x 320@60Hz or 320 x 480@30Hz with dual data lane
  • Supports tearing effect
  • Supports software flexible control video frame rate
同时,提供了 SPILCD 驱动框架以供 SPI 屏幕使用。
此次适配的SPI屏为 ZJY240S0800TG11,使用的是 SPI 进行驱动。注意请购买带 CS 引脚的 SPI 屏幕,由于 ST7789v SPI 时序问题,CS 引脚直接接地可能会导致初始化无法写入。如果很不幸SPI TFT是不带 CS 的,请飞线出来连接 CS 引脚(如图所示)

引脚配置如下:
R128 Devkit
TFT 模块

PA12CS(飞线)
PA13CLK
PA18MOSI
PA9BLK
PA20RES
PA19DC
3V3VCC
GNDGND
悬空MISO载入方案
我们使用的开发板是 R128-Devkit,需要开发 C906 核心的应用程序,所以载入方案选择 r128s2_module_c906
$ source envsetup.sh $ lunch_rtos 1
设置 SPI 驱动
屏幕使用的是SPI驱动,所以需要勾选SPI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 Devices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SPI Devices --->        -*- enable spi driver

配置 SPI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用到 SPI HOLD与SPI WP引脚,注释掉即可。
;----------------------------------------------------------------------------------;SPI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Please config spi in dts[spi1]spi1_used       = 1spi1_cs_number  = 1spi1_cs_bitmap  = 1spi1_cs0        = port:PA12<6><0><3><default>spi1_sclk       = port:PA13<6><0><3><default>spi1_mosi       = port:PA18<6><0><3><default>spi1_miso       = port:PA21<6><0><3><default>;spi1_hold       = port:PA19<6><0><2><default>;spi1_wp         = port:PA20<6><0><2><default>

设置 PWM 驱动
屏幕背光使用的是PWM驱动,所以需要勾选PWM驱动,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PWM Devices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PWM Devices --->        -*- enable pwm driver

配置 PWM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增加 PWM1 节点
[pwm1]pwm_used        = 1pwm_positive    = port:PA9<4><0><3><default>

设置 SPI LCD 驱动
SPI LCD 由专门的驱动管理。运行 mrtos_menuconfig 进入配置页面。前往下列地址找到 SPILCD Devices ,注意同时勾选 spilcd hal APIs test 方便测试使用。
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 DISP Driver Support(spi_lcd)
  •    spilcd hal APIs test

    编写 SPI LCD 显示屏驱动获取屏幕初始化序列
    首先询问屏厂提供驱动源码

    找到 LCD 的初始化序列代码

    找到屏幕初始化的源码

    整理后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LCD_WR_REG(0x11);delay_ms(120); // Delay 120ms// display and color format settingLCD_WR_REG(0X36);LCD_WR_DATA8(0x00);LCD_WR_REG(0X3A);LCD_WR_DATA8(0X05);// ST7789S Frame rate settingLCD_WR_REG(0xb2);LCD_WR_DATA8(0x0c);LCD_WR_DATA8(0x0c);LCD_WR_DATA8(0x00);LCD_WR_DATA8(0x33);LCD_WR_DATA8(0x33);LCD_WR_REG(0xb7);LCD_WR_DATA8(0x35);// ST7789S Power settingLCD_WR_REG(0xbb);LCD_WR_DATA8(0x35);LCD_WR_REG(0xc0);LCD_WR_DATA8(0x2c);LCD_WR_REG(0xc2);LCD_WR_DATA8(0x01);LCD_WR_REG(0xc3);LCD_WR_DATA8(0x13);LCD_WR_REG(0xc4);LCD_WR_DATA8(0x20);LCD_WR_REG(0xc6);LCD_WR_DATA8(0x0f);LCD_WR_REG(0xca);LCD_WR_DATA8(0x0f);LCD_WR_REG(0xc8);LCD_WR_DATA8(0x08);LCD_WR_REG(0x55);LCD_WR_DATA8(0x90);LCD_WR_REG(0xd0);LCD_WR_DATA8(0xa4);LCD_WR_DATA8(0xa1);// ST7789S gamma settingLCD_WR_REG(0xe0);LCD_WR_DATA8(0xd0);LCD_WR_DATA8(0x00);LCD_WR_DATA8(0x06);LCD_WR_DATA8(0x09);LCD_WR_DATA8(0x0b);LCD_WR_DATA8(0x2a);LCD_WR_DATA8(0x3c);LCD_WR_DATA8(0x55);LCD_WR_DATA8(0x4b);LCD_WR_DATA8(0x08);LCD_WR_DATA8(0x16);LCD_WR_DATA8(0x14);LCD_WR_DATA8(0x19);LCD_WR_DATA8(0x20);LCD_WR_REG(0xe1);LCD_WR_DATA8(0xd0);LCD_WR_DATA8(0x00);LCD_WR_DATA8(0x06);LCD_WR_DATA8(0x09);LCD_WR_DATA8(0x0b);LCD_WR_DATA8(0x29);LCD_WR_DATA8(0x36);LCD_WR_DATA8(0x54);LCD_WR_DATA8(0x4b);LCD_WR_DATA8(0x0d);LCD_WR_DATA8(0x16);LCD_WR_DATA8(0x14);LCD_WR_DATA8(0x21);LCD_WR_DATA8(0x20);LCD_WR_REG(0x29);用现成驱动改写 SPI LCD 驱动
    选择一个现成的 SPI LCD 改写即可,这里选择 nv3029s.c 驱动来修改
    复制这两个驱动,重命名为 st7789v.c
    先编辑 st7789v.h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ifndef _ST7789V_H#define _ST7789V_H#include "panels.h"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endif /*End of file*/
    编辑 st7789v.c 将 nv3029s 改成 st7789v
    然后将屏厂提供的初始化序列复制进来
    然后按照 spi_lcd 框架的接口改写驱动接口,具体接口如下
    屏厂函数
    SPILCD框架接口

    LCD_WR_REGsunxi_lcd_cmd_write
    LCD_WR_DATA8sunxi_lcd_para_write
    delay_mssunxi_lcd_delay_ms
    完成驱动如下
    #include "st7789v.h"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32 sel);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32 sel);#define RESET(s, v)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 0, v)#define power_en(sel, val) sunxi_lcd_gpio_set_value(sel, 0, val)static struct disp_panel_para info[LCD_FB_MAX];static void address(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B); /* Set row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y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height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A); /* Set coloum address */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x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8) & 0xff);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width & 0xf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c);}static void LCD_panel_init(unsigned int sel){        if (bsp_disp_get_panel_info(sel, &info[sel])) {                lcd_fb_wrn("get panel info fail!\n");                return;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1);        sunxi_lcd_delay_ms(120);        /* display and color format setting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5);        /* ST7789S Frame rate setting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3);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7);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5);        /* ST7789S Power setting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b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5);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c);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2);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1);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3);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3);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f);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c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8);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5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9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d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a1);        /* ST7789S gamma setting */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d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a);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c);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55);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4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8);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e1);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d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9);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3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5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4b);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d);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6);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14);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1);        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9);        if (info[sel].lcd_x < info[sel].lcd_y)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x - 1, info[sel].lcd_y - 1);        else                address(sel, 0, 0, info[sel].lcd_y - 1, info[sel].lcd_x - 1);}static void LCD_panel_exit(unsigned int sel){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28);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10);        sunxi_lcd_delay_ms(20);        sunxi_lcd_pin_cfg(sel, 0);}static s32 LCD_open_flow(u32 sel){        lcd_fb_here;        /* open lcd power, and delay 5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ower_on,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panel_init, 200);        LCD_OPEN_FUNC(sel, lcd_fb_black_screen, 50);        /* open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OPEN_FUNC(sel, LCD_bl_open, 0);        return 0;}static s32 LCD_close_flow(u32 sel){        lcd_fb_here;        /* close lcd backlight, and delay 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bl_close, 50);        /* open lcd power, than delay 2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anel_exit, 10);        /* close lcd power, and delay 500ms */        LCD_CLOSE_FUNC(sel, LCD_power_off, 10);        return 0;}static void LCD_power_on(u32 sel){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open lcd power0 */        lcd_fb_here;        power_en(sel, 1);        sunxi_lcd_power_enable(sel, 0);        sunxi_lcd_pin_cfg(sel, 1);        RESET(sel, 1);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0);        sunxi_lcd_delay_ms(100);        RESET(sel, 1);}static void LCD_power_off(u32 sel){        lcd_fb_here;        /* config lcd_power pin to close lcd power0 */        sunxi_lcd_power_disable(sel, 0);        power_en(sel, 0);}static void LCD_bl_open(u32 sel){        sunxi_lcd_pwm_enable(sel);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open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enable(sel);        lcd_fb_here;}static void LCD_bl_close(u32 sel){        /* config lcd_bl_en pin to close lcd backlight */        sunxi_lcd_backlight_disable(sel);        sunxi_lcd_pwm_disable(sel);        lcd_fb_here;}/* sel: 0:lcd0; 1:lcd1 */static s32 LCD_user_defined_func(u32 sel, u32 para1, u32 para2, u32 para3){        lcd_fb_here;        return 0;}static int lcd_set_var(unsigned int sel, struct fb_info *p_info){        return 0;}static int lcd_set_addr_win(unsigned int sel, int x, int y, int width, int height){        address(sel, x, y, width, height);        return 0;}static int lcd_blank(unsigned int sel, unsigned int en){        return 0;}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 = {    /* panel driver name, must mach the name of lcd_drv_name in sys_config.fex       */        .name = "st7789v",        .func = {                .cfg_open_flow = LCD_open_flow,                .cfg_close_flow = LCD_close_flow,                .lcd_user_defined_func = LCD_user_defined_func,                .blank = lcd_blank,                .set_var = lcd_set_var,                .set_addr_win = lcd_set_addr_win,        },};对接驱动框架
    完成了屏幕驱动的编写,接下来需要对接到 SPILCD 驱动框架。首先编辑 Kconfig
    增加 st7789v 的配置
    config LCD_SUPPORT_ST7789V        bool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default n        ---help---                If you want to support st7789v panel for display driver, select it.
    然后编辑 panels.c 在 panel_array 里增加 st7789 驱动的引用
    如下图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st7789v_panel,#endif
    之后编辑 panels.h 同样增加引用
    如下图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extern struct __lcd_panel st7789v_panel;#endif
    最后编辑外层的 Makefile 增加编译选项
    如下所示
    obj-${CONFIG_LCD_SUPPORT_ST7789V} += panels/st7789v.o选择 ST7789V 驱动
    在 SPILCD 驱动选择界面可以看到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择 SPI 屏幕的驱动
    进入 LCD_FB panels select 选项
    选择并勾选
  • LCD support st7789v panel
    配置 SPI LCD 引脚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board/r128s2/module/configs/sys_config.fex
    [lcd_fb0]lcd_used            = 1   lcd_model_name      = "spilcd"   lcd_driver_name     = "st7789v" lcd_x               = 240   lcd_y               = 320  lcd_width           = 37   lcd_height          = 48  lcd_data_speed      = 50lcd_pwm_used        = 1lcd_pwm_ch          = 1lcd_pwm_freq        = 5000 lcd_pwm_pol         = 0 lcd_if              = 0lcd_pixel_fmt       = 11 lcd_dbi_fmt         = 2lcd_dbi_clk_mode    = 1lcd_dbi_te          = 1fb_buffer_num       = 2lcd_dbi_if          = 4lcd_rgb_order       = 0lcd_fps             = 60lcd_spi_bus_num     = 1lcd_frm             = 2lcd_gamma_en        = 1lcd_backlight       = 100lcd_power_num       = 0lcd_gpio_regu_num   = 0lcd_bl_percent_num  = 0lcd_spi_dc_pin      = port:PA19<1><0><3><0>;RESET Pinlcd_gpio_0          = port:PA20<1><0><2><0>编译打包
    运行命令 mp 编译打包,可以看到编译了 st7789v.o
    测试
    烧录启动之后,屏幕背光启动,但是屏幕全黑。
    输入 test_spilcd ,屏幕显示黄色。
    输入 lv_examples 1 可以显示 lvgl 界面
    常见问题屏幕白屏
    屏幕白屏,但是背光亮起
    白屏是因为屏幕没有初始化,需要检查屏幕初始化序列或者初始化数据是否正确。
    屏幕花屏
    屏幕花屏,无法控制
    花屏一般是因为屏幕初始化后没有正确设置 addrwin,或者初始化序列错误。
    LVGL 屏幕颜色不正确
    出现反色,颜色异常
    请配置 LVGL LV_COLOR_DEPTH 参数为 16,LV_COLOR_16_SWAP 为 1,这是由 SPI LCD 的特性决定的。
    显示反色
    运行 test_spilcd ,屏幕显示蓝色。
    这是由于屏幕启动了 RB SWAP,一般是 0x36 寄存器修改
    正常显示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6);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0);
    反色显示
    sunxi_lcd_cmd_write(sel, 0X36);sunxi_lcd_para_write(sel, 0x08);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