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67系列的MCU,PDMA0.PDMA1,与各个外设的分配关系是怎么样...

楼主(2023-10-23):
M4, pd, MCU, DMA

请问M467系列的MCU,PDMA0.PDMA1,与各个外设的分配关系是怎么样...

网友A(2024-01-10):
M467系列的MCU(微控制器)通过PDMA(外设直接存取存储器)控制器与各个外设进行数据传输。PDMA0和PDMA1是两个独立的PDMA控制器,它们可以同时与多个外设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B:
PDMA0和PDMA1可以分别与SPI0和SPI1进行数据传输。通过配置PDMA通道,可以实现SPI数据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C:
能与UART0和UART1进行数据传输。通过配置PDMA通道,可以实现UART数据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D:
可以分别与I2C0和I2C1进行数据传输。通过配置PDMA通道,可以实现I2C数据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E:
这个没研究过,不过一般来说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F:
我觉得可以先了解这个PDMA0和PDMA1是啥

网友G:
直接去看看手册吧,手册看如何解释PDMA的

网友H:
这PDMA通道可以与不同的外设进行连接,例如串行外设接口(SPI)、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UART)、模数转换器(ADC)、数模转换器(DAC)等

网友I:
通过配置PDMA通道,可以实现外设数据的接收和发送,以及数据的存储和读取。基本上是所有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