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SP] 请教关于EPWM accumulator的疑问!

楼主(2023-10-23):
EPWM_EnableAcc(EPWM1, 0, 10, EPWM_IFA_ZERO_POINT);
这个是控制自动产生10个累加器然后自动关闭PWM输出吗?

void EPWM1P0_IRQHandler(void)
{
    EPWM_ClearAccInt(EPWM1, 0);
}

试验了一下 貌似又无法实现!

网友A:
这段代码并没有直接关闭PWM输出。它只是在达到设定的累加器数量后清除一个中断。具体PWM输出是否关闭,取决于你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如何设置。如果你**在达到设定数量的累加器后停止PWM输出,你需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添加相应的代码来实现这一点。

网友B: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460bsp/SampleCode/StdDriver/EPWM_AccumulatorStopMode/main.c
在相对应的bsp里面应该有sample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