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Linux 中断处理浅析

楼主(2023-10-23):
1. 中断的概念
中断是指在CPU正常运行期间,由于内外部事件或由程序预先安排的事件引起的 CPU 暂时停止正在运行的程序,转而为该内部或外部事件或预先安排的事件服务的程序中去,服务完毕后再返回去继续运行被暂时中断的程序。Linux中通常分为外部中断(又叫硬件中断)和内部中断(又叫异常)。
软件对硬件进行配置后,软件期望等待硬件的某种状态(比如,收到了数据),这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轮询(polling):CPU 不断的去读硬件状态。另一种是当硬件完成某种事件后,给 CPU 一个中断,让 CPU 停下手上的事情,去处理这个中断。很显然,中断的交互方式提高了系统的吞吐。
当 CPU 收到一个中断 (IRQ)的时候,会去执行该中断对应的处理函数(ISR)。普通情况下,会有一个中断向量表,向量表中定义了 CPU 对应的每一个外设资源的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当发生对应的中断的时候, CPU 直接跳转到这个入口执行程序。也就是中断上下文。(注意:中断上下文中,不可阻塞睡眠)。
2. Linux 中断 top/bottom
玩过 MCU 的人都知道,中断服务程序的设计最好是快速完成任务并退出,因为此刻系统处于被中断中。但是在 ISR 中又有一些必须完成的事情,比如:清中断标志,读/写数据,寄存器操作等。
在 Linux 中,同样也是这个要求,**尽快的完成 ISR。但事与愿违,有些 ISR 中任务繁重,会消耗很多时间,导致响应速度变差。Linux 中针对这种情况,将中断分为了两部分:
1. 上半部(top half):收到一个中断,立即执行,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只做一些必要的工作,比如:应答,复位等。这些工作都是在所有中断被禁止的情况下完成的。
2. 底半部(bottom half):能够被推迟到后面完成的任务会在底半部进行。在适合的时机,下半部会被开中断执行。
3. 中断处理程序
驱动程序可以使用接口:
request_irq(unsigned int irq, irq_handler_t handler, unsigned long flags,
            const char *name, void *dev)
像系统申请注册一个中断处理程序。
其中的参数:
中断标志 flag 的含义:
调用 request _irq 成功执行返回 0。常见错误是 -EBUSY,表示给定的中断线已经在使用(或者没有指定 IRQF_SHARED)
注意:request_irq函数可能引起睡眠,所以不允许在中断上下文或者不允许睡眠的代码中调用。
释放中断:
const void *free_irq(unsigned int irq, void *dev_id)
用于释放中断处理函数。
注意:Linux 中的中断处理程序是无须重入的。当给定的中断处理程序正在执行的时候,其中断线在所有的处理器上都会被屏蔽掉,以防在同一个中断线上又接收到另一个新的中断。通常情况下,除了该中断的其他中断都是打开的,也就是说其他的中断线上的重点都能够被处理,但是当前的中断线总是被禁止的,故,同一个中断处理程序是绝对不会被自己嵌套的。

楼主:
4. 中断上下文

与进程上下文不一样,内核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处于中断上下文。中断处理程序并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栈,而是使用了内核栈,其大小一般是有限制的(32bit 机器 8KB)。所以其必须短小精悍。同时中断服务程序是打断了正常的程序流程,这一点上也必须保证快速的执行。同时中断上下文中是不允许睡眠,阻塞的。

中断上下文不能睡眠的原因是:

1、 中断处理的时候,不应该发生进程切换,因为在中断context中,唯一能打断当前中断handler的只有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它不会被进程打断,如果在 中断context中休眠,则没有办法唤醒它,因为所有的wake_up_xxx都是针对某个进程而言的,而在中断context中,没有进程的概念,没 有一个task_struct(这点对于softirq和tasklet一样),因此真的休眠了,比如调用了会导致block的例程,内核几乎肯定会死。

2、schedule()在切换进程时,保存当前的进程上下文(CPU寄存器的值、进程的状态以及堆栈中的内容),以便以后恢复此进程运行。中断发生后,内核会先保存当前被中断的进程上下文(在调用中断处理程序后恢复);

但在中断处理程序里,CPU寄存器的值肯定已经变化了吧(最重要的程序计数器PC、堆栈SP等),如果此时因为睡眠或阻塞操作调用了schedule(),则保存的进程上下文就不是当前的进程context了.所以不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调用schedule()。

3、内核中schedule()函数本身在进来的时候判断是否处于中断上下文:

if(unlikely(in_interrupt()))

BUG();

因此,强行调用schedule()的结果就是内核BUG。

4、中断handler会使用被中断的进程内核堆栈,但不会对它有任何影响,因为handler使用完后会完全清除它使用的那部分堆栈,恢复被中断前的原貌。

5、处于中断context时候,内核是不可抢占的。因此,如果休眠,则内核一定挂起。

5. 举例

比如 RTC 驱动程序 (drivers/char/rtc.c)。在 RTC 驱动的初始化阶段,会调用到 rtc_init 函数:

module_init(rtc_init);
在这个初始化函数中调用到了 request_irq 用于申请中断资源,并注册服务程序:

static int __init rtc_init(void)
{
...
    rtc_int_handler_ptr = rtc_interrupt;
...
    request_irq(RTC_IRQ, rtc_int_handler_ptr, 0, "rtc", NULL)
...
}
RTC_IRQ 是中断号,和处理器绑定。

rtc_interrupt 是中断处理程序:

static irqreturn_t rtc_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
        /*
         *        Can be an alarm interrupt, update complete interrupt,
         *        or a periodic interrupt. We store the status in the
         *        low byte and the number of interrupts received since
         *        the last read in the remainder of rtc_irq_data.
         */

        spin_lock(&rtc_lock);
        rtc_irq_data += 0x100;
        rtc_irq_data &= ~0xff;
        if (is_hpet_enabled()) {
                /*
                 * In this case it is HPET RTC interrupt handler
                 * calling us, with the interrupt information
                 * passed as arg1, instead of irq.
                 */
                rtc_irq_data |= (unsigned long)irq & 0xF0;
        } else {
                rtc_irq_data |= (CMOS_READ(RTC_INTR_FLAGS) & 0xF0);
        }

        if (rtc_status & RTC_TIMER_ON)
                mod_timer(&rtc_irq_timer, jiffies + HZ/rtc_freq + 2*HZ/100);

        spin_unlock(&rtc_lock);

        wake_up_interruptible(&rtc_wait);

        kill_fasync(&rtc_async_queue, SIGIO, POLL_IN);

        return IRQ_HANDLED;
}
每次收到 RTC 中断,就会调用进这个函数。

6. 中断处理流程

发生中断时,CPU执行异常向量vector_irq的代码, 即异常向量表中的中断异常的代码,它是一个跳转指令,跳去执行真正的中断处理程序,在vector_irq里面,最终会调用中断处理的总入口函数。

C 语言的入口为 :asm_do_IRQ(unsigned int irq, struct pt_regs *regs)

asmlinkage void __exception_irq_entry
asm_do_IRQ(unsigned int irq, struct pt_regs *regs)
{
        handle_IRQ(irq, regs);
}
该函数的入参 irq 为中断号。

asm_do_IRQ -> handle_IRQ

void handle_IRQ(unsigned int irq, struct pt_regs *regs)
{
        __handle_domain_irq(NULL, irq, false, regs);
}
handle_IRQ -> __handle_domain_irq

int __handle_domain_irq(struct irq_domain *domain, unsigned int hwirq,
                        bool lookup, struct pt_regs *regs)
{
        struct pt_regs *old_regs = set_irq_regs(regs);
        unsigned int irq = hwirq;
        int ret = 0;

        irq_enter();

#ifdef CONFIG_IRQ_DOMAIN
        if (lookup)
                irq = irq_find_mapping(domain, hwirq);
#endif

        /*
         * Some hardware gives randomly wrong interrupts.  Rather
         * than crashing, do something sensible.
         */
        if (unlikely(!irq || irq >= nr_irqs)) {
                ack_bad_irq(irq);
                ret = -EINVAL;
        } else {
                generic_handle_irq(irq);
        }

        irq_exit();
        set_irq_regs(old_regs);
        return ret;
}
这里请注意:

先调用了 irq_enter 标记进入了硬件中断:

irq_enter是更新一些系统的统计信息,同时在__irq_enter宏中禁止了进程的抢占。虽然在产生IRQ时,ARM会自动把CPSR中的I位置位,禁止新的IRQ请求,直到中断控制转到相应的流控层后才通过local_irq_enable()打开。那为何还要禁止抢占?这是因为要考虑中断嵌套的问题,一旦流控层或驱动程序主动通过local_irq_enable打开了IRQ,而此时该中断还没处理完成,新的irq请求到达,这时代码会再次进入irq_enter,在本次嵌套中断返回时,内核不**进行抢占调度,而是要等到最外层的中断处理完成后才做出调度动作,所以才有了禁止抢占这一处理

再调用 generic_handle_irq

最后调用 irq_exit 删除进入硬件中断的标记

__handle_domain_irq -> generic_handle_irq

int generic_handle_irq(unsigned int irq)
{
        struct irq_desc *desc = irq_to_desc(irq);

        if (!desc)
                return -EINVAL;
        generic_handle_irq_desc(desc);
        return 0;
}
EXPORT_SYMBOL_GPL(generic_handle_irq);

楼主:
首先在函数irq_to_desc中根据发生中断的中断号,去取出它的 irq_desc 中断描述结构,然后调用 generic_handle_irq_desc:

static inline void generic_handle_irq_desc(struct irq_desc *desc)
{
        desc->handle_irq(desc);
}
这里调用了 handle_irq 函数。

所以,在上述流程中,还需要分析 irq_to_desc  流程:

struct irq_desc *irq_to_desc(unsigned int irq)
{
        return (irq < NR_IRQS) ? irq_desc + irq : NULL;
}
EXPORT_SYMBOL(irq_to_desc);

NR_IRQS 是支持的总的中断个数,当然,irq 不能够大于这个数目。所以返回 irq_desc + irq。

irq_desc 是一个全局的数组:

struct irq_desc irq_desc[NR_IRQS] __cacheline_aligned_in_smp = {
        [0 ... NR_IRQS-1] = {
                .handle_irq        = handle_bad_irq,
                .depth                = 1,
                .lock                = __RAW_SPIN_LOCK_UNLOCKED(irq_desc->lock),
        }
};
这里是这个数组的初始化的地方。所有的 handle_irq 函数都被初始化成为了 handle_bad_irq。

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调用这个 desc->handle_irq(desc) 函数,并不是咱们注册进去的中断处理函数啊,因为两个函数的原型定义都不一样。这个 handle_irq 是 irq_flow_handler_t 类型,而我们注册进去的服务程序是 irq_handler_t,这两个明显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这里我们还需要继续分析。

6.1 中断相关的数据结构

Linux 中断相关的数据结构有 3 个

图片

irq_desc 结构如下

struct irq_desc {
        struct irq_common_data        irq_common_data;
        struct irq_data                irq_data;
        unsigned int __percpu        *kstat_irqs;
        irq_flow_handler_t        handle_irq;
#ifdef CONFIG_IRQ_PREFLOW_FASTEOI
        irq_preflow_handler_t        preflow_handler;
#endif
        struct irqaction        *action;        /* IRQ action list */
        unsigned int                status_use_accessors;
        unsigned int                core_internal_state__do_not_mess_with_it;
        unsigned int                depth;                /* nested irq disables */
        unsigned int                wake_depth;        /* nested wake enables */
        unsigned int                irq_count;        /* For detecting broken IRQs */
        unsigned long                last_unhandled;        /* Aging timer for unhandled count */
        unsigned int                irqs_unhandled;
        atomic_t                threads_handled;
        int                        threads_handled_last;
        raw_spinlock_t                lock;
        struct cpumask                *percpu_enabled;
        const struct cpumask        *percpu_affinity;
#ifdef CONFIG_SMP
        const struct cpumask        *affinity_hint;
        struct irq_affinity_notify *affinity_notify;
#ifdef CONFIG_GENERIC_PENDING_IRQ
        cpumask_var_t                pending_mask;
#endif
#endif
        unsigned long                threads_oneshot;
        atomic_t                threads_active;
        wait_queue_head_t       wait_for_threads;
#ifdef CONFIG_PM_SLEEP
        unsigned int                nr_actions;
        unsigned int                no_suspend_depth;
        unsigned int                cond_suspend_depth;
        unsigned int                force_resume_depth;
#endif
#ifdef CONFIG_PROC_FS
        struct proc_dir_entry        *dir;
#endif
#ifdef CONFIG_GENERIC_IRQ_DEBUGFS
        struct dentry                *debugfs_file;
        const char                *dev_name;
#endif
#ifdef CONFIG_SPARSE_IRQ
        struct rcu_head                rcu;
        struct kobject                kobj;
#endif
        struct mutex                request_mutex;
        int                        parent_irq;
        struct module                *owner;
        const char                *name;
} ____cacheline_internodealigned_in_smp;
irqaction 结构如下:

/**
* struct irqaction - per interrupt action descriptor
* @handler:        interrupt handler function
* @name:        name of the device
* @dev_id:        cookie to identify the device
* @percpu_dev_id:        cookie to identify the device
* @next:        pointer to the next irqaction for shared interrupts
* @irq:        interrupt number
* @flags:        flags (see IRQF_* above)
* @thread_fn:        interrupt handler function for threaded interrupts
* @thread:        thread pointer for threaded interrupts
* @secondary:        pointer to secondary irqaction (force threading)
* @thread_flags:        flags related to @thread
* @thread_mask:        bitmask for keeping track of @thread activity
* @dir:        pointer to the proc/irq/NN/name entry
*/
struct irqaction {
        irq_handler_t                handler;
        void                        *dev_id;
        void __percpu                *percpu_dev_id;
        struct irqaction        *next;
        irq_handler_t                thread_fn;
        struct task_struct        *thread;
        struct irqaction        *secondary;
        unsigned int                irq;
        unsigned int                flags;
        unsigned long                thread_flags;
        unsigned long                thread_mask;
        const char                *name;
        struct proc_dir_entry        *dir;
} ____cacheline_internodealigned_in_smp;
irq_chip 描述如下:

/**
* struct irq_chip - hardware interrupt chip descriptor
*
* @parent_device:        pointer to parent device for irqchip
* @name:                name for /proc/interrupts
* @irq_startup:        start up the interrupt (defaults to ->enable if NULL)
* @irq_shutdown:        shut down the interrupt (defaults to ->disable if NULL)
* @irq_enable:                enable the interrupt (defaults to chip->unmask if NULL)
* @irq_disable:        disable the interrupt
* @irq_ack:                start of a new interrupt
* @irq_mask:                mask an interrupt source
* @irq_mask_ack:        ack and mask an interrupt source
* @irq_unmask:                unmask an interrupt source
* @irq_eoi:                end of interrupt
* @irq_set_affinity:        Set the CPU affinity on SMP machines. If the force
*                        argument is true, it tells the driver to
*                        unconditionally apply the affinity setting. Sanity
*                        checks against the supplied affinity mask are not
*                        required. This is used for CPU hotplug where the
*                        target CPU is not yet set in the cpu_online_mask.
* @irq_retrigger:        resend an IRQ to the CPU
* @irq_set_type:        set the flow type (IRQ_TYPE_LEVEL/etc.) of an IRQ
* @irq_set_wake:        enable/disable power-management wake-on of an IRQ
* @irq_bus_lock:        function to lock access to slow bus (i2c) chips
* @irq_bus_sync_unlock:function to sync and unlock slow bus (i2c) chips
* @irq_cpu_online:        configure an interrupt source for a secondary CPU
* @irq_cpu_offline:        un-configure an interrupt source for a secondary CPU
* @irq_suspend:        function called from core code on suspend once per
*                        chip, when one or more interrupts are installed
* @irq_resume:                function called from core code on resume once per chip,
*                        when one ore more interrupts are installed
* @irq_pm_shutdown:        function called from core code on shutdown once per chip
* @irq_calc_mask:        Optional function to set irq_data.mask for special cases
* @irq_print_chip:        optional to print special chip info in show_interrupts
* @irq_request_resources:        optional to request resources before calling
*                                any other callback related to this irq
* @irq_release_resources:        optional to release resources acquired with
*                                irq_request_resources
* @irq_compose_msi_msg:        optional to compose message content for MSI
* @irq_write_msi_msg:        optional to write message content for MSI
* @irq_get_irqchip_state:        return the internal state of an interrupt
* @irq_set_irqchip_state:        set the internal state of a interrupt
* @irq_set_vcpu_affinity:        optional to target a vCPU in a virtual machine
* @ipi_send_single:        send a single IPI to destination cpus
* @ipi_send_mask:        send an IPI to destination cpus in cpumask
* @flags:                chip specific flags
*/
struct irq_chip {
        struct device        *parent_device;
        const char        *name;
        unsigned int        (*irq_startup)(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shutdown)(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enable)(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disable)(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ack)(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mask)(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mask_ack)(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unmask)(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eoi)(struct irq_data *data);

        int                (*irq_set_affinity)(struct irq_data *data, const struct cpumask *dest, bool force);
        int                (*irq_retrigger)(struct irq_data *data);
        int                (*irq_set_type)(struct irq_data *data, unsigned int flow_type);
        int                (*irq_set_wake)(struct irq_data *data, unsigned int on);

        void                (*irq_bus_lock)(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bus_sync_unlock)(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cpu_online)(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cpu_offline)(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suspend)(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resume)(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pm_shutdown)(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calc_mask)(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print_chip)(struct irq_data *data, struct seq_file *p);
        int                (*irq_request_resources)(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release_resources)(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irq_compose_msi_msg)(struct irq_data *data, struct msi_msg *msg);
        void                (*irq_write_msi_msg)(struct irq_data *data, struct msi_msg *msg);

        int                (*irq_get_irqchip_state)(struct irq_data *data, enum irqchip_irq_state which, bool *state);
        int                (*irq_set_irqchip_state)(struct irq_data *data, enum irqchip_irq_state which, bool state);

        int                (*irq_set_vcpu_affinity)(struct irq_data *data, void *vcpu_info);

        void                (*ipi_send_single)(struct irq_data *data, unsigned int cpu);
        void                (*ipi_send_mask)(struct irq_data *data, const struct cpumask *dest);

        unsigned long        flags;
};
irq_chip 是一串和芯片相关的函数指针,这里定义的非常的全面,基本上和 IRQ 相关的可能出现的操作都全部定义进去了,具体根据不同的芯片,需要在不同的芯片的地方去初始化这个结构,然后这个结构会嵌入到通用的 IRQ 处理软件中去使用,使得软件处理逻辑和芯片逻辑完全的分开。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前进。

6.2 初始化 Chip 相关的 IRQ

众所周知,启动的时候,C 语言从 start_kernel 开始,在这里面,调用了和 machine 相关的 IRQ 的初始化 init_IRQ():

asmlinkage __visible void __init start_kernel(void)
{
        char *command_line;
        char *after_dashes;

.....

    early_irq_init();
    init_IRQ();

.....

}
在 init_IRQ 中,调用了machine_desc->init_irq():

void __init init_IRQ(void)
{
        int ret;

        if (IS_ENABLED(CONFIG_OF) && !machine_desc->init_irq)
                irqchip_init();
        else
                machine_desc->init_irq();

        if (IS_ENABLED(CONFIG_OF) && IS_ENABLED(CONFIG_CACHE_L2X0) &&
            (machine_desc->l2c_aux_mask || machine_desc->l2c_aux_val)) {
                if (!outer_cache.write_sec)
                        outer_cache.write_sec = machine_desc->l2c_write_sec;
                ret = l2x0_of_init(machine_desc->l2c_aux_val,
                                   machine_desc->l2c_aux_mask);
                if (ret && ret != -ENODEV)
                        pr_err("L2C: failed to init: %d\n", ret);
        }

        uniphier_cache_init();
}

楼主:
machine_desc->init_irq() 完成对中断控制器的初始化,为每个irq_desc结构安装合适的流控handler,为每个irq_desc结构安装irq_chip指针,使他指向正确的中断控制器所对应的irq_chip结构的实例,同时,如果该平台中的中断线有多路复用(多个中断公用一个irq中断线)的情况,还应该初始化irq_desc中相应的字段和标志,以便实现中断控制器的级联。
这里初始化的时候回调用到具体的芯片相关的中断初始化的地方。
例如:
int __init s5p_init_irq_eint(void)
{
        int irq;

        for (irq = IRQ_EINT(0); irq <= IRQ_EINT(15); irq++)
                irq_set_chip(irq, &s5p_irq_vic_eint);

        for (irq = IRQ_EINT(16); irq <= IRQ_EINT(31); irq++) {
                irq_set_chip_and_handler(irq, &s5p_irq_eint, handle_level_irq);
                set_irq_flags(irq, IRQF_VALID);
        }

        irq_set_chained_handler(IRQ_EINT16_31, s5p_irq_demux_eint16_31);
        return 0;
}
而在这些里面,都回去调用类似于:
void
irq_set_chip_and_handler_name(unsigned int irq, struct irq_chip *chip,
                              irq_flow_handler_t handle, const char *name);

irq_set_handler(unsigned int irq, irq_flow_handler_t handle)
{
        __irq_set_handler(irq, handle, 0, NULL);
}

static inline void
irq_set_chained_handler(unsigned int irq, irq_flow_handler_t handle)
{
        __irq_set_handler(irq, handle, 1, NULL);
}

void
irq_set_chained_handler_and_data(unsigned int irq, irq_flow_handler_t handle,
                                 void *data);
这些函数定义在 include/linux/irq.h 文件。是对芯片初始化的时候可见的 APIs,用于指定中断“流控”中的 :
irq_flow_handler_t handle
也就是中断来的时候,最后那个函数调用。
中断流控函数,分几种,电平触发的中断,边沿触发的,等:
/*
* Built-in IRQ handlers for various IRQ types,
* callable via desc->handle_irq()
*/
extern void handle_level_irq(struct irq_desc *desc);
extern void handle_fasteoi_irq(struct irq_desc *desc);
extern void handle_edge_irq(struct irq_desc *desc);
extern void handle_edge_eoi_irq(struct irq_desc *desc);
extern void handle_simple_irq(struct irq_desc *desc);
extern void handle_untracked_irq(struct irq_desc *desc);
extern void handle_percpu_irq(struct irq_desc *desc);
extern void handle_percpu_devid_irq(struct irq_desc *desc);
extern void handle_bad_irq(struct irq_desc *desc);
extern void handle_nested_irq(unsigned int irq);
而在这些处理函数里,会去调用到 :handle_irq_event
比如:
/**
*        handle_level_irq - Level type irq handler
*        @desc:        the interrupt description structure for this irq
*
*        Level type interrupts are active as long as the hardware line has
*        the active level. This may require to mask the interrupt and unmask
*        it after the associated handler has acknowledged the device, so the
*        interrupt line is back to inactive.
*/
void handle_level_irq(struct irq_desc *desc)
{
        raw_spin_lock(&desc->lock);
        mask_ack_irq(desc);

        if (!irq_may_run(desc))
                goto out_unlock;

        desc->istate &= ~(IRQS_REPLAY | IRQS_WAITING);

        /*
         * If its disabled or no action available
         * keep it masked and get out of here
         */
        if (unlikely(!desc->action || irqd_irq_disabled(&desc->irq_data))) {
                desc->istate |= IRQS_PENDING;
                goto out_unlock;
        }

        kstat_incr_irqs_this_cpu(desc);
        handle_irq_event(desc);

        cond_unmask_irq(desc);

out_unlock:
        raw_spin_unlock(&desc->lock);
}
而这个 handle_irq_event 则是调用了处理,handle_irq_event_percpu:
irqreturn_t handle_irq_event(struct irq_desc *desc)
{
        irqreturn_t ret;

        desc->istate &= ~IRQS_PENDING;
        irqd_set(&desc->irq_data, IRQD_IRQ_INPROGRESS);
        raw_spin_unlock(&desc->lock);

        ret = handle_irq_event_percpu(desc);

        raw_spin_lock(&desc->lock);
        irqd_clear(&desc->irq_data, IRQD_IRQ_INPROGRESS);
        return ret;
}
handle_irq_event_percpu->__handle_irq_event_percpu-> 【action->handler()】
这里终于看到了调用 的地方了,就是咱们通过 request_irq 注册进去的函数
7. /proc/interrupts
这个 proc 下放置了对应中断号的中断次数和对应的 dev-name。
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liinux中断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B:
初始化irq_desc中相应的字段和标志,以便实现中断控制器的级联。

网友B:
首先在函数irq_to_desc中根据发生中断的中断号

网友C:
中断一般在系统调度时使用居多

网友D:
中断是指在CPU正常运行期间,由于内外部事件或由程序预先安排的事件引起的 CPU 暂时停止正在运行的程序

网友E:
轮询(polling)是CPU 不断的去读硬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