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清零QEI计数有哪些影响?

楼主(2023-10-23):
M467清零QEI计数有哪些影响?

网友A:
一般没啥影响的吧,不就是一个外设么

网友B:
可能会丢失位置信息的

网友C:
这QEI是一个计数器啊?是针对编码器的计数器?

网友D:
无法计算速度和方向

网友E:
一般QEI 计数器还用于计算旋转编码器的速度和方向。清零计数后,无法准确地计算旋转编码器的速度和方向

网友F:
清掉之后,QEI 计数器还用于计算旋转编码器的速度和方向。清零计数后,无法准确地计算旋转编码器的速度和方向

网友G:
为啥要清零啊?是数据不准啦,还是?

网友H:
我觉得可以写在存储里,就不用清零了,等重启在清零

网友I:
影响就是速度呗,计算速度估计是算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