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的清零指令是什么?

楼主(2023-10-23):
M467的清零指令是什么?

网友A(2023-12-17):
你说的清零指令是指的什么啊?

网友B:
一般手册会有的吧,楼主可以看看手册啥的

网友C:
指的是复位操作吗?

网友D:
它的清零指令是通过特定的指令码来实现的。然而,具体的清零指令的指令码会根据不同的芯片架构和指令集而有所不同

网友E:
通常情况下,清零指令可以是一条特定的汇编指令,用于将寄存器或内存中的数据清零

网友F:
在M467芯片的指令集中,可能会有专门的指令用于清零操作

网友G:
你可以参考M467芯片的技术文档或用户手册,查找相关的清零指令和其对应的指令码

网友H:
我觉得清零应该就是寄存器清零吧,楼主可以直接试试写0看看

网友I:
一般都是直接有参考的,你这直接清零,应该是参考一下相关外设才行

网友J:
你是想寄存器清零?我觉得不可能吧,不如直接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