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运行canfd例程发送失败原因何在?

楼主(2023-10-23):
m467运行canfd例程发送失败原因何在?

网友A:
你的canfd是否正确连接了啊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你硬件的原因吧

网友C:
你是例程没修改,直接就用了?

网友D:
看你说的估计是硬件没初始化吧

网友E:
一般要是发送参数不对也会这样的哦

网友D:
在进行 CAN FD 数据发送时,需要按照正确的时序进行操作,包括发送数据前的准备工作、数据的发送、等待发送完成等。如果不对,也是失败的

网友F:
你的can总线上的负载多么?

网友G:
一般can接线很简单啊,都不会失败,是不是你改啥程序了

网友H:
你的can用的IO都匹配的不?

网友I:
如果 CAN FD 模块存在硬件故障,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