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英飞凌的MCU可以用什么环境开发?

楼主(2023-10-23):
没接触英飞凌的MCU,想知道英飞凌是有自己的IDE吗?

网友A:
英飞凌的MCU现在主流的开发工具有三个。
1: PSoC Creator PSoC Creator Download
2: DAVE 这个点击注册,以后下载。
3:   ModusToolbox ModusToolbox Download
要看你开发的产品是什么,才能给予参考意见?后续都会到ModusToolbox里面进行开发。

网友B:
芯片不同,环境不同,keil、iar、tasking、hightec、ads,看看哪个

网友C:
Aurix TC系列单片机,可以采用英飞凌官方的AURIX™ Development Studio来开发
Traveo T2G系列单片机,可以采用IAR来开发,也可以采用官方的Vscode插件用Vscode来开发,也可以用英飞凌官网的Modustoolbox来开发
Psoc单片机,可以采用英飞凌官网的Moustoolbox,也可以采用老Cypress传承下来的Psoc Creator ,也可以导出Pack 包,采用Keil开发
XMC系列单片机,可以采用Modustoolbox,也可以采用Dave,也可以采用Keil来开发
TLE98xx系列,Motix MCU,一般采用Keil来开发,Keil Pack包内有很多很好用的参考历程

网友D(2023-11-25):
用keil就挺不错

网友E(2024-02-05):
我用Visual Studio Code来开发Infineon的PSoC MCU也挺好用。
还有个插件叫ModusToolbox assistant。

网友F:
这个也可以用keil开发吗

网友G:
ModusToolbox里面进行开发

网友H:
可以用keil开发

网友I:
这个确实有IDE,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

网友J:
自己肯定有IDE啊,因为他家芯片出货量还是很大的

网友K:
支持,必须是有自己IDE的存在哦

网友L:
我觉得用keil就挺好,或者使用IAR也是可以的

网友M(2024-03-27):
引用 网友A:
英飞凌的MCU现在主流的开发工具有三个。
1: PSoC Creator PSoC Creator Download
2: DAVE 这个https://ww ...

您好!通用的开发XMC芯片的用哪一个IDE?

网友N:
英飞凌的产品线还是比较多的,不同产品开发工具略有差别,应该是有3中ide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英飞凌的MCU现在主流的开发工具有三个。
1: PSoC Creator PSoC Creator Download
2: DAVE 这个https://ww ...

现在都合并了嘛

网友P:
开发者也可以使用通用的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Q:
对于基于ARM架构的英飞凌MCU,可以使用ARM mbed Studio进行开发,它提供了基于云的IDE和本地编译器。

网友R:
ADS AURIX Development Studio是专为基于TriCore™ 的AURIX™ 微控制器系列设计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它提供了全面的开发工具,包括Eclipse IDE、C编译器、多核调试器以及英飞凌的低级驱动程序(iLLD)。这个IDE没有时间和代码大小限制,允许用户编辑、编译和调试应用程序代码。它还提供了丰富的代码示例项目,帮助开发者充分利用AURIX™ 微控制器系列的高级架构。

网友S:
可以使用Eclipse IDE结合GNU MCU Eclipse plug-in来开发英飞凌MCU,这允许使用GNU工具链进行开发。

网友T:
DAVE是英飞凌公司自己开发的一款嵌入式软件开发工具,专为英飞凌的MCU设计。

网友U:
可以考虑其他主流的开发环境,如HighTec和Tasking

网友V:
英飞凌的MCU,如AURIX™系列,可以使用ADS AURIX Development Studio 开发环境。

网友W:
英飞凌的开发环境还支持tasking,这也是一个常用的开发选项。

网友X:
除了官方提供的开发环境,开发者还可以选择其他第三方开发环境或工具链,这些工具通常也支持英飞凌的MCU,并提供了相应的库和驱动。

网友Y:
DAVE开发环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集成开发工具链,包括编译器、调试器、链接器和库管理器,以及一套功能强大的图形化开发工具。DAVE使用起来相对简单,与STMicroelectronics的STM32CubeIDE有许多相似之处。

网友Z:
用英飞凌自己的开发工具

网友AA:
目前还没有,但Modus平台已经能进行多种产品的开发,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AB:
英飞凌的产品线仍然比较多,不同的产品开发工具略有不同,应该有三个方面

网友AC:
Dave 是一个嵌入式软件开发工具,由英飞凌自己开发,专门为英飞凌 MCUS 设计。

网友AD:
考虑其他主流开发环境,比如 hightec 和 tasks

网友AE:
Infineon 的发展环境也支持任务分配,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发展选择。

网友AF:
使用 Infineon 自己的开发工具

网友AG:
英飞凌有自己的开发工具

网友AH:
英飞凌是有自己IDE的而且不断在提升

网友AI:
Dave 是一个嵌入式软件开发工具,由 Infineon 自己开发,专门为 Infineon,mcus 设计。

网友AJ:
基本上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IDE进行开发,毕竟自己的兼容性更好用

楼主:
考虑其他主流开发环境,如 hightec 和 Task

网友AK(2024-04-28):
主流的开发工具都能用。根据不同的产品线系列,有不同的官方工具来进行配置和代码生成。后续会统一到一站式开发工具ModusToolbox

网友AL: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同,环境不同,keil、iar、tasking、hightec、ads,看看哪个

好家伙,有这么多可用的开发工具?

网友AL:
英飞凌的MCU开发上,哪个IDE更方便、快捷?

网友AL:
我以前使用eclipse开发用的很多,都是iweb的,单片机开发用的MDK多一些。其实还是更期待类似Eclipse那样的及开发工具,确实方便,体验比MDK好一些。

网友AM:
能使用Keil、IAR吗

网友AN:
看不同的芯片吧

网友AO:
主流IDE都可以用,习惯用keil

网友AP:
基本上每个制造商都有自己的开发思路,毕竟,自己的兼容性更好使用

网友AQ:
除了英飞凌自己的ModusToolbox (MTB)开发环境,通过MTB可以快速的把工程配置成Keil 和IAR, VSCode的工程,详情可以参考: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odustoolbox™ user guide: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ModusToolbox_3.2_b_IAR_Embedded_Workbench_User_Guide-UserManual-v01_00-EN.pdf?fileId=8ac78c8c8d2fe47b018e0ea9422178f5

ModusToolbox_3.2_b_Keil_uVision_User_Guide: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ModusToolbox_3.2_b_Keil_uVision_User_Guide-UserManual-v01_00-EN.pdf?fileId=8ac78c8c8d2fe47b018e0ea94b0e78f8

Visual Studio Code for Modustoolbox™ user guide: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ModusToolbox_3.2_b_VS_Code_User_Guide-UserManual-v01_00-EN.pdf?fileId=8ac78c8c8d2fe47b018e0ea954a278fb

网友AR:
英飞凌的MCU扩展性还是非常强的

网友AS(2024-05-28):
英飞凌有自己的理念,并且在不断改进

网友AT:
现在合并为ModusToolbox,PSoC,XMC芯片建议用新的ModusToolbox。

网友AJ:
英飞凌的开发工具还得结合具体的芯片进行选择

网友AU:
建议使用ModusToolbox,稳定支持扩展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