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980如何连接到电脑

楼主(2023-10-23):
1、下载软件WinUSB4NuVCOM_NUC970.exe,NUC980和NUC970的驱动程序是一致的,因此下载此软件安装即可。
2、确定电路板进入USB模式(先将模式跳线置位为00,然后重启或者上电),并打开打印终端方便查看芯片状态,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新添加的设备状态,如出现新唐芯片的驱动,则证明操作无问题,可以进入软件中。

楼主:
3、如果以上步骤有问题,则需要重点查看驱动软件是否装好,如电脑出现新设备插入的提示音,但是设备没有被发现,则一般为驱动的问题,否则跟硬件有关系。硬件需要重点查看12MHz的晶体是否启动,所有电源是否到位,焊接是否正确(新唐的单片机封装比较奇怪,封装上有两个点,一定要记住小点为1管脚标识),然后查看复位,如果复位为高,处于工作态,需要检查USB线缆是否出现反接,USB相关电阻配置是否合适,USB的12.1K的下拉电阻是否焊接等问题,只要逐条检查,问题总会发现的。

楼主:
4、如出现VCOM驱动,则可以正常打开NvWriter软件了,直接找到软件的Release版本内的exe文件双击即可,下面的DDR初始化文件一定要选择自己芯片对应的型号,这很重要,因为DDR初始化不成功,后续做什么都做不了的。

楼主:
5、完成之后点击继续,或者稍等会,就进到主界面中了,主界面主要就是一项工作,将需要存储程序的选项选择正确,这边的板子用的是华邦的W25Q128 SPI-NOR型flash,只能选择SPI了,要是其他类型的注意选择正确的型号(关于这里需要说一句了,新唐的资料中重点都在描述NAND-flash相关资料,但这里作者认为此芯片主要应用场合还是以无界面的工业控制,或者简单界面的一些应用为主,对于大容量且容易损坏的NAND,不推荐挂在到此芯片,其64M的DDR也难以支撑比较大的UI操作,如确实要上界面,还是选择飞思卡尔等大厂的外置DDR芯片为好,运行速度更快,更加稳定可靠,除了制板需要多花一些钱之外,完全碾压,推荐此芯片挂载容量较小,且更加可靠,速度更快的NOR-flash)。

楼主:
6、至此已经完成了基本的操作,后续就可以烧写一点东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