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定时器1上电偶尔不输出PWM

楼主(2023-10-23):
调试定时器1的通道1输出PWM波形,发现断电重启时偶尔无PWM输出,而且烧写程序自动运行时,占空比控制也是反的。
搜索网上的经验,发现是我的初始化有问题,TIM1是高级定时器,功能多样,初始时没有正确初始,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在空闲时输出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PWM输出使能(正向通道)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PWM输出失能(互补通道)
    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必须
    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必须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0;                         //捕获比较的脉冲值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

网友A:
偶尔上电不输出PWM?是不是程序没运行起来啊

网友B:
你仿真的方式试试呗

网友C:
一般情况是PWM的初始化顺序估计还是有问题

网友D:
占空比是反的,估计是初始化的极性设置有问题

网友E:
你这PWM直接那个官方的demo,在上面修改多好啊

网友F:
是不是你得PWM参数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G:
PWM初始化应该很简单吧,你用cubemx直接配置一下都可以用

网友H:
确实是初始化的问题,看你描述就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I:
以后直接用cubemx配置吧,简单的很,而且出的问题也少

网友J:
可能是未正确配置TIM1的时钟源和分频器

网友K:
如果初始化过程中没有正确配置TIM1,可能会导致PWM输出问题。

网友J:
环境因素(如电源电压波动、电磁干扰等)或外部设备(如其他驱动器或传感器)可能会影响TIM1的正常工作,导致PWM输出不稳定。

网友L:
定时器1高级定时器,其实你要简单的PWM可以用定时器2的

网友M(2024-08-11):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N: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O: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P: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Q: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R: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