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芯旺的KungFu内核处理器的优势在哪儿?

楼主(2023-10-23):
芯旺的KungFu内核处理器的优势在哪儿?

网友A(2024-01-04):
自主可控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优势了吧

网友B:
因为这芯片内核不会受国外的封锁的

网友C:
这种自主设计的,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哪里有问题,应该可以改的吧

网友D:
大多数自主设计都是为了不被要挟,这样开发不受影响

网友E:
感觉这种自主内核,自己能有决定权啊,这就是优势啊

网友F:
一般优势就是可以不被封锁,不被影响

网友G:
我也没用过芯旺的具体芯片,但是知道这内核确实不能太简单

网友H:
都用到车规了,稳定可靠肯定不差吧

网友I:
不知道内核有啥优势,但是这芯片确实好用,我觉得挺好

网友J:
自主就是优势,还想要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