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汽车比较有意义的是不是就门窗的控制

楼主(2023-10-23):
门窗控制的方案,芯旺有推荐吗?

网友A(2024-01-02):
有的吧,我记得他家官网好像是有

网友B:
这个门窗控制直接买个方案多好,官方的能全么

网友C:
这种方案好像已经很成熟了吧

网友D:
一般芯旺都有这方面的响应的方案,就是能不能提供就不知道了

网友E:
芯旺的门窗控制好像设计的还行吧

网友F:
直接找网上或者GitHub上就好了,基本资料会有很多

网友G:
这种控制很简单,基本CAN组在一起就可以

网友H:
芯旺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么,直接找代理商或者原厂都能提供的吧

网友I:
是的,汽车比较好的门窗控制,决定了这个车的使用体验

网友J:
门窗控制虽然是有意义,但是没有安全更有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