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自动雨量控制咋实现的?

楼主(2023-10-24):
自动雨量控制咋实现的?是风挡玻璃下有传感器吗?还是车顶啊?

网友A:
不知道是 使用的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B:
是不是安装了雨量传感器啊

网友C:
像是那种自动的雨刷 肯定会安装有监测传感器

网友D:
可能是通过红外进行实时检测的

网友E:
汽车车辆上,引起散射。一部分光波会经过反射返回到激光雷达的接收器中,根据计时器记录下来的脉冲信号时间差来测算目标的距离,形成对周围世界的感知

网友F:
常见的雨量传感器主要有流量式雨量传感器、静电式雨量传感器、压电式雨量传感器,红外线式雨滴传感器

网友G(2024-01-02):
肯定是有传感器的啊

网友H:
一般是在机箱盖那块吧,水量的大小

网友I:
车顶我觉得不太可能,可能是在雨刷下面

网友J:
没研究过,可以网上看看啊,看传感器在哪儿

网友K:
必须要有传感器啊,不然怎么能知道雨量大小

网友L:
估计是在车雨刷下面吧,车顶的话可能开得快数据就不准了

网友M:
应该是风挡下面有传感器吧

网友N:
我也好奇,这种传感器是接触水了,还是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O:
现在车是智能啊,连这种雨刷都变成自动的了

网友P:
大多数雨量感应应该还是有那种雨量监测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