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汽车仪表上的A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3-10-24):
汽车仪表上的A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A外面还有个半环

网友A:
汽车仪表上的A一般代表车辆的自动驻车系统(AUTO HOLD)。这个A外面有个半环,可能是该功能的指示灯。

网友B(2024-01-02):
你按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C:
一般来说应该是自动驻车

网友D:
这种好像是为了跑拥挤路段用到的自动驻车系统吧

网友E:
你看车的使用手册,一般都有的

网友F:
半环估计是装饰用的吧

网友G:
你看看手册,上面会有车的使用方式方法的,哈哈

网友H:
自动驻车,就是停车的时候用到的

网友I:
其实不用这个功能挺好,建议关掉

网友J:
我车上也有,但是好像我一直都没用过呢

网友K:
做自动驻车的时候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