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如何实现在车上实现功能改造?

楼主(2023-10-24):
如果想在现车上实现汽车改造,使用lan还是can来接入汽车之中?

网友A(2024-01-02):
大部分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联网的情况下

网友B:
其实没必要啊,要是不联动的话,都不用的

网友C:
一般得看汽车支持什么协议,因为内部你不会改的,都是接入

网友D:
很多车都是can,好像是三菱全是lin吧

网友E:
Lan是网络吧,不是lin协议吧

网友F:
对啊,大部分都是这种协议接入的

网友G:
随意,你喜欢用啥都行,但是想要组网的话,就需要抓数据一下

网友H:
看你车用的是啥协议呗,不然也不行啊

网友I:
大多数是can哈,你可以先抓一下协议看看

网友J:
我觉得也可以用无线等其他方式接入,这样比较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