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汽车大灯如何更改会效果更好?

楼主(2023-10-24):
我看现在有换灯泡的,这种也是能受车机直接控制的吗?

网友A:
楼主是说想要更改哪方面的效果啊

网友B:
事项问问视觉效果还是说自动控制效果呢

网友C:
灯泡的闪烁频率以及亮灭肯定是受到控制的啊

网友D:
规范对汽车大灯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E:
是说灯光的柔和度还是亮度还是哪方面啊

网友F:
大灯有没有使用pwm控制的呢

网友G(2024-01-03):
对啊,一定要受控制的

网友H:
我觉得这大灯应该也不是单独使用的,也是组网的

网友I:
肯定是受控制的啊,而且还会返回数据的呢

网友J:
你首先要找个好点的灯才行哦

网友K:
改车灯的话,我觉得没太大必要,成本高,效果一般

网友L:
你说的车机影响是指的什么啊?是中控控制大灯吗

网友M:
一般车灯不都是有状态显示么,在车机上

网友N:
确实是受车机直接控制的哦

网友O:
改成LED的大灯就好了

网友P:
去专业的地方改车灯就行,没必要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