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想问一下兄弟们,汽车雷达是前面有好还是后面有好

楼主(2023-10-24):
就是想知道,汽车雷达一般都是装在哪儿的?

网友A:
超声波雷达装在后保上,有些前后都有,微波测距雷达一般装在前面

网友B:
我总感觉前后都有才有安全感 呵呵

网友C:
肯定是前后都有更好啊

网友D:
现在车上是安装雷达还是摄像头啊

网友E:
我恨不得左右也能装上呢 所以当然都装上好啊

网友F: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的话 那就是安装在后边

网友G:
我觉得额还是有后边比较好 后边盲区多

网友H:
现实中好像大部分的车都是安装在后边的吧

网友I:
这个问题问得没水平,肯定是前后都有最好啊。

网友J:
主要是后面,但是前面也装更方便。

网友K(2024-01-03):
一般是四周啊,主要是前后

网友L:
看汽车的工厂设计呗,这个没有固定位置的

网友M:
当然是后面好啦,前面人还好看一些,后面看不到啊

网友N:
大多数都是前后一边2个

网友O:
装前面一般是为了做巡航,装后面是为了停车

网友P:
随便装,装哪儿都很方便的

网友Q:
我觉得是装后面比较好

网友R:
好像要根据雷达的种类和性能,来区分装哪儿的

网友S:
豪车一般都是前后左右都有雷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