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芯旺说的仪表辅助都是啥功能?

楼主(2023-10-25):
芯旺说的仪表辅助都是啥功能?

网友A:
芯旺的仪表辅助功能主要是指数字仪表盘的辅助功能

网友B(2024-01-03):
就是显示一些汽车的功能呗

网友C:
我觉得现在汽车仪表辅助驾驶啥的,都有很多了吧,比如抬头显示这种

网友D:
辅助就是让用户实时看到车的性能状态

网友E:
比如汽车速度,转数这种都是辅助功能的

网友F:
大多数都是为了驾驶方面,这方面的功能就是辅助功能

网友G:
显示一些汽车的现状,胎压啥的吧

网友H:
很多时候是为了显示汽车的功能,自适应巡航这种选择功能,都可

网友I:
芯旺有能驱动大屏的MCU?

网友J:
感觉这种辅助显示也是用的CAN吧

网友K:
是让用户知道汽车的状态,功能都打开了什么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