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其实我觉得芯旺做一些车灯控制应该更好一些?

楼主(2023-10-25):
现在改车灯的这么多,要是做车灯控制这种方案是不是会更给力更好销售一些啊?

网友A(2024-01-03):
对啊,现在改车灯的有很多的

网友B:
我不知道车灯是否需要LIN或者CAN,要是有的话,就挺麻烦

网友C:
当然啊,做车灯很赚钱的好吧

网友D:
现在要是有个好的车灯,确实很有意义

网友E:
我看很多车都是亮度很强的车灯,确实给力

网友F:
一般车灯控制方案很有意义,但是一般都有加密,就比较麻烦

网友G:
是的,现在改车灯的好多啊,真的很烦

网友H:
车灯控制的话要做好才行,不能三天两头的坏掉啊

网友I:
很多车灯都不好做的,因为亮度啊,角度啊这都有要求

网友J:
车灯控制大多数可以使用MCU实现,但是MCU这块就不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