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车窗防夹功能是具体在哪儿加的传感器?

楼主(2023-10-26):
车窗防夹功能大致才用的是什么传感器方案,是个什么结构?有大佬能讲讲么?

网友A:
车窗防夹有2种方案,霍尔防夹和纹波防夹。
1、霍尔防夹就是电机集成霍尔传感器,通过霍尔来检测车窗的位置,防夹一般是用电流实现,当然还有直接用霍尔脉宽来做防夹的,电流做防夹比脉宽稳定、精度高;
2、纹波防夹是无传感器的,通过检测电机的纹波来实现位置计算,防夹是通过电流来检测。

网友B(2024-01-03):
应该会有计算阻力吧

网友C:
可能是会用霍尔传感器实现的

网友D:
得配合汽车的车窗结构来实现防夹功能吧

网友E:
我之前看到过,好像是“剪刀”样式实现的车窗结构

网友F:
传感器不知道,但大多数可以用行程开关这种

网友G:
你直接拆了车玻璃看看?哈哈

网友H:
这你要是做汽车开发的,都应该直接能看到里面结构的吧

网友I:
我觉得应该没有啥传感器吧,都是机械结构实现的

网友J:
好像是用霍尔传感器实现的

网友K:
结构不知道,但防夹确实会用到传感器,我之前看到过,集成在电机里的

网友L:
车窗防夹功能的实现通常依赖于一种名为“纹波电机”的设备

网友M:
正常情况下,车窗玻璃上升时电机电流相对稳定;若遇障碍物阻碍,电机需要克服额外阻力,电流会显著增大。一旦电流超过预设阈值,传感器会触发信号给控制器,使车窗停止并反向运行。

网友N:
在转动过程中会产生特定的电流纹波信号。这些信号可以通过信号处理技术进行分析,从而判断电机的转动速度和位置。

网友O:
霍尔传感器

网友P:
通过霍尔传感器来实现。

网友Q:
电动车窗防夹功能是在电机轴上安装磁环,在磁环附近装有带霍尔传感器和ECU模块

网友R:
当电动车窗升起时,一旦电动马达转速减缓,霍尔传感器就会检测到这一变化,并向ECU(电子控制单元)报告信息。ECU接收到信息后,会向继电器发出指令,使电流反向,从而使电动机停转或反转(下降),这样车窗就会停止移动或下降,从而达到防夹的效果。

网友S:
车窗防夹功能通常是通过在车窗升降电机上安装霍尔传感器

网友T:
通常位于电动车窗升降电机内部或附近,它能检测到电机转动时磁极的变化,从而判断车窗玻璃上升过程中是否遇到阻力(即是否有物体阻挡)。当传感器检测到异常情况时,会立即通知控制器停止或反转电机运动。

网友U:
电机轴每转动一周,霍尔传感器将产生固定数量的方波,在车窗上升过程中遇到障碍物时,阻力增大,电机转速变小,电流增大,而电动机转速变小会使霍尔信号方波的脉宽增大。

网友V:
部分高级车型采用防夹条设计,其中嵌有电容或电阻式的感应元件,直接贴合在车窗玻璃与车门框之间。当感应到玻璃与防夹条之间的距离变化时,也会产生相应的电信号,进而控制车窗停止或下降。

网友W:
当车窗升降时,如果遇到阻力,电机转速会减缓。霍尔传感器会检测到这一转速变化,并将其报告给电子控制单元(ECU)。ECU接收到转速变化的信息后,会向继电器发出指令,使电流反向,使电动机停转或反转(下降),从而使车窗停止移动或下降,实现防夹功能。

网友X:
监测电动机的转速,当电动门窗在升起过程中遇到阻力,导致电动机转速变化时,霍尔传感器就会检测到这个变化

网友S:
车窗防夹功能并非单一地依靠某一种特定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Y:
在电动车窗的电机轴上安装有磁环,磁环附近装有霍尔传感器和电子控制模块(ECU)。在车窗上升过程中,如果遇到障碍物,阻力会增大,导致电机转速变小,电流增大。此时,霍尔信号的脉宽会增大,电子控制模块通过检测霍尔信号脉宽或电机电流的变化来判断车窗是否遇到障碍物以及夹物力的大小。如果电子控制模块判定需要防夹,则会发出指令使电机反转,使车窗下降一段距离后停止。

网友T:
车窗防夹功能主要依靠电机内部的霍尔传感器来实现。

网友R:
车窗防夹功能是通过在电机内部加入一组电流感应器实现的。

网友Z:
某些车型可能会在车窗升降机构上设置接触式传感器,当车窗玻璃受到一定压力时,传感器会被触动并向控制器发送信号。

网友AA:
霍尔传感器安装在车窗升降电机中,用于检测电机的转速和位置。当车窗在关闭过程中遇到阻力时,霍尔传感器会将这一信息报告给电子控制单元(ECU),然后ECU会向继电器发出指令,使电机停转或反转,从而实现防夹功能。

网友AB:
车窗防夹功能的传感器主要是在车窗升降电机中。

网友AC:
霍尔传感器是一种利用霍尔效应检测磁场变化的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电机转速的变化。

网友AD:
车窗防夹功能的传感器通常被安装在电动门窗的电动机上,它主要是一个霍尔传感器。

网友AE: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测试车窗防夹功能是否正常工作,可以在车窗自动升起时,将一个瓶子或其他物体放在车窗上方,观察车窗是否在遇到障碍物时停止或下降。请注意,不要用手或头部去测试这项功能,以防发生意外。

网友AF:
我不认为有很多传感器,它们都是通过机械结构实现的

网友AG(2024-02-02):
传感器是未知的,但大多数可以使用这样的行程开关

网友AH:
我以前见过它,似乎窗口结构是以“剪刀”风格实现的

网友AI:
它似乎是通过霍尔传感器实现的

网友AJ:
我不知道结构,但确实使用了防捏传感器。

网友AK:
这可以用霍尔传感器来实现

网友AL:
最简单的就是通过电机电流来感应,因为车窗被挡了,电机电流会增大。

网友AM:
应该都不用加传感器,检测电机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AN:
我们需要配合汽车的车窗结构来实现防夹紧功能,对吧

网友AO(2024-03-05):
窗口反夹点功能的实现通常依赖于一种称为“纹波电机”的装置。

网友AP:
电动窗的防夹紧功能是在电机轴上安装一个磁环,磁环附近装有霍尔传感器和ECU模块

网友AQ:
窗户防夹紧功能通常通过在窗户升降电机上安装霍尔传感器来实现

网友AR(2024-04-08):
窗口的防夹功能并不完全依赖于特定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AS(2024-06-20):
通过在电机内部增加一组电流传感器,实现了窗口的防夹功能。

网友AT(2024-10-10):
检测车窗电机的驱动电流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AU:
监控电机的速度。当电动门窗在升降过程中遇到阻力,导致电机转速发生变化时,霍尔传感器会检测到这种变化

网友AV:
这是通过霍尔传感器实现的。,

网友AW(2024-12-05):
以前看过,好像窗口结构是以“剪刀”风格实现的

网友AX:
应该不需要加传感器,检测电机电流就行了。

网友AH:
车窗防夹功能不仅仅依赖于特定类型的传感器

网友AI:
这似乎是通过霍尔传感器实现的

网友AK:
车窗防夹功能通常在车窗电机内部或车窗滑轨上安装传感器,以检测车窗运动过程中的阻碍物。

网友AY(2025-07-30):
车窗防夹功能的传感器通常加装在以下位置,通过不同原理检测障碍物并触发防夹机制:
主要传感器类型及安装位置
霍尔传感器:安装在车窗升降电机的转子附近,通过检测电机转速变化(如遇阻时转速骤降)判断障碍物。
电流传感器:串联在电机电路中,监测电机电流突变(受阻时电流增大),常用于低成本方案。
红外 / 超声波传感器:安装在车窗边框或密封条内,通过发射信号检测障碍物遮挡,精度较高。
压力传感器:嵌入车窗密封条内,直接感知障碍物挤压压力,常见于高端车型。
工作逻辑
传感器与车窗控制模块(ECU)联动,当检测到异常信号(如转速、电流、压力突变或信号遮挡)时,ECU 立即控制电机反转,实现防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