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芯资讯]
芯旺的车灯控制一般都是氛围灯啊?不是大灯么?

楼主(2023-10-26):
话说大灯如何控制?是只控制灯的电源就行吗?

网友A(2024-01-03):
氛围灯控制比较简单的啊

网友B:
控制大灯也不能只控制电源,还得控制灯碗角度吧

网友C:
很多时候都是控制氛围灯简单

网友D:
大灯不好控制,大灯容易坏掉的

网友E:
怎么控制?大多数就是控制电源的吧

网友F:
氛围灯比较好用啊,溢价比较高

网友G:
氛围灯的话其实好控制一些,一些DMA+SPI或者PWM就可以了

网友H:
控制电源也行,但是远近光就不好弄了吧

网友I:
芯旺一般控制氛围灯是不是都用的MCU实现的啊

网友J:
不应该只控制电源吧,还得返回状态啥的,我猜

网友K:
不只是氛围灯,也包括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