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6的芯片GD是不是就只有这一款啊?

楼主(2023-10-24):
GD32VW553是支持WiFi6的,但GD是不是就这一款无线芯片啊?

网友A:
具体的芯片型号和其支持的无线技术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查询。

网友B(2023-12-20):
好像是吧,我觉得有可能

网友C:
一般WiFi6的话芯片好像不是很多呢

网友D:
应该是吧,GD做的大多数都是普通MCU

网友E:
官网选型手册看看呗,一般会有的

网友F:
这个不知道,你直接找个代理商或者FAE咨询一下,不过问这个也没啥用,哈哈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GD的就这一款WiFi芯片

网友H:
好像是吧,GD之前都不咋做无线芯片

网友I:
GD新出的啊这是

网友J:
不知道啊,你直接去官网看看呗

网友K:
GD平时也不做特殊功能的MCU,估计就这一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