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是想跑QT的话,芯片主频至少多高才行啊?

楼主(2023-10-25):
现在要是想跑QT的话,芯片主频至少多高才行啊?

网友A:
建议参考目标芯片的规格书和技术文档,了解其主频和其他性能指标,并进行适当的优化和调整。

网友B:
这得500M吧

网友C(2023-12-20):
这不得看QT的最低需要配置么

网友D:
不知道啊,但感觉MCU不要运行QT

网友E:
你用QT想实现啥功能啊?可以搞点别的啊

网友F:
QT对资源比较高了,MCU基本不行

网友G:
芯片至少得1G以上吧

网友H:
这个好像对存储方面要求更多吧

网友I:
没用MCU跑过QT,总觉得QT不行,运行在MCU上的话

网友J:
这个不好说啊,有些MCU性能很强,就可用QT,否则不行

网友K:
主频大概的G以上了,才行

网友L:
不仅仅主频,还有存储都有要求的

网友M:
等H7量产之后,可以考虑,测一测,目前还没看到有用GD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