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有没有关于WiFi6的SOC芯片?

楼主(2023-10-23):
灵动有没有关于WiFi6的SOC芯片?

网友A:
应该没有吧,好像只有单片机。

网友A:
你如果需要,可以通过串行接口与通信模块连接。

网友B:
灵动微电子的MM32F5系列MCU支持WiFi6功能,因此可以作为WiFi6的SOC芯片使用。

网友C:
支持wifi6的芯片不多吧